[STM32F1] STM32CUBE入门问题

楼主(2018-01-04):
第一次用CUBE,生成了MDK V4的工程,然后用keil V4.14却打不开,提示:“Cannot read project file”,请教大神们是什么情况?

楼主:
我又自问自答,用notepad++打开工程文件,头改成<?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 ?>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去www.stmcu.com.cn的 设计资源 下面搜索 cube,可以找到STM32CUBEMX培训资料。

网友B:
Keil4版本太低吧,官方给的例子是4的吗,还是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