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铁,帮忙看看附件中的恒流源有问题么,调试不成...

楼主(2018-01-04):
各位老铁,帮忙看看附件中的恒流源有问题么,调试不成功,无电流输出,谢谢了!

网友A:
这电路是自己设计的吗? 目测是个正反馈啊 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A:
网上标准的电压转电流电路那么多,找一个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是自己设计的吗? 目测是个正反馈啊 电路设计有问题~

找的参考电路,目前没调试成功

网友B:
稳压管需要有电流才能稳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需要有电流才能稳压的。

能否指点一二,该电路如何改进呢?

网友B:
你的0-100uA 不足以 使稳压管工作,你抄袭的电路这个支路可能是mA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0-100uA 不足以 使稳压管工作,你抄袭的电路这个支路可能是mA级的

请教一下如何进行改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