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EPM570最小系统构成

楼主(2018-01-04):
EPM570最小系统是不是只要一个EPM570加一个有源晶振再加上电源就可以了?还要不要其他器件?
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太菜了,没人愿意回答啊

网友A:
还有JTAG接口

哦 是的 JTAG是不可少的。现在板子上有EPM570+有源晶振+JTAG接口,还缺其他的吗?谢谢啦

网友B:
EPM570最小系统是不是只要一个EPM570加一个有源晶振再加上电源就可以了。----------是的。不过,EPM570是要过时了吧,姐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PM570最小系统是不是只要一个EPM570加一个有源晶振再加上电源就可以了。----------是的。不过,EPM570是要 ...

那现在用的主流cpld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M570最小系统是不是只要一个EPM570加一个有源晶振再加上电源就可以了。----------是的。不过,EPM570是要 ...

那换成什么型号的芯片好呢?

网友B(2018-03-17):
引用 楼主:
那换成什么型号的芯片好呢?

可以替代的FPGA有很多. 如有技术有疑问,方法可以问我哦。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现在用的主流cpld是什么呢?

中小规模逻辑资源的器件,推荐Microsemi或者其他品牌的FPGA。
ALTEAR已经不发展小规模的器件了,这些CPLD几乎不推了。

网友D(2018-08-16):
AGM  AG576SL100可以直接替换EPM570

楼主:
引用 网友D:
AGM  AG576SL100可以直接替换EPM570

怎么编程呢?

网友D:
AGM 有相应的软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