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90HSI的问题

楼主(2018-01-04):
刚买了几片GD32F190测试一下,结果发现一个大问题。串口通信数据不稳定。查找了两天,终于排除了所有问题,结果发现是内部HSI时钟的问题。用的内部HSI时钟,PLL到72MHz,通信数据时好时坏。上示波器后发现时钟差别非常大导致数据出错。发现有个HSIADJ寄存器,将值由0x10修改到0x1A就正常工作了。
    现在有个问题:HSI偏差这么大,怎么使用?难道在使用芯片前每一个都要校正一下?而且校正后随温度变化难道不会变动?
     大家都不用HSI?还是都用的HSE?

网友A:
一般都用HSE吧

楼主:
既然内部提供了HSI当然是给用的。找GD技术确认了,HSI在3.3V情况偏差比较大,在5V情况下还算比较稳定

网友B:
HSI就是内部高速时钟的,一般还是采用外部的时钟较好。

网友C:
内部时钟受温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