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在定时中断里,如何做到定时翻倍?

楼主:
这是国产对单片机,芯旺的,记时翻倍,超过65535就不行了,我要记到一个小时,目前只记到30分钟,我想翻一倍,谢谢!

网友A(2018-01-08):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记录溢出次数就好了,最大定时时间*溢出次数就是你需要的时间。

网友B:
在中断里定义一个静态变量,然后开启定时器,定时时间到后加1,直到你要的时间

网友C:
你的程序貌似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