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测试 RE项目不通过,新人求救

楼主(2018-01-04):
最近碰到个项目,电路方案为:电源 4节干电池(6V)->  MCU -> 500mA驱动能力的Nmos管-> 玩具马达,碰到RE测试时,总是垂直方向辐射超标。上图是在电机输出端加4.7uH的电感和100nF的电容,结果测试结果是这样的:

还是辐射超标。

求大神帮助,实在是没有头绪,怎么去整改。

楼主:
第一次发帖,图片没发上来,请包涵

网友A:
换电机试试?
吸收电容选104和102的并接

已经解决了,最后的方案是换电机,问题在于电机辐射超标。与电机供应商沟通,做EMC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考虑屏蔽试一下

屏蔽也试了,根源在于电机过不了辐射,改良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C:
   方框表示的是隔离电源或者变压器吗?需要一个102K/2KV的电容,连接隔离电源的-端到 “地”,不能完全隔开形成电磁发射源,方框要是MOS管,电动机-端的电感不需要,要确保电动机外壳接到“地”

方框内是MOS管,电机的外壳接“地”也试过,有效果,但是峰值还是降不下来。

网友D(2018-02-04):
你这个RE超的,几百兆都超了,设计产品的时候选电机要注意,有刷电机要在电机上做RC吸收电路;无刷电机,要在PCB驱动上加吸收和滤波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发帖,图片没发上来,请包涵

你确定一定是电机出来的辐射?我觉得也有可能是6V电源那段导线出来的。
你先用排除法。把电机换成电阻(阻值合适,使得电流大致不变)。看这时候的辐射是多少。
6V电源那一段导线也加滤波试试。
另外,几百兆的频率也超标,4.7uH电感和104电容在这个频段几乎不起作用了。建议电感上再串磁珠,靠近电感和靠近电机的地方各加一个100p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一定是电机出来的辐射?我觉得也有可能是6V电源那段导线出来的。
你先用排除法。把电机换成电阻( ...

在EMC实验室测试的时候,串联磁珠、在线上套磁环、在电机上加电容,效果是有,但是还是Fail。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4节干电池直接带电机测试,同样是Fail,而且Fail特征几乎不变。联系电机厂家,在电机转子上做了一些措施,就一把通过了

网友A(2018-03-06):
这个是电机的问题,特别是电刷的问题

网友:
跟我以前遇到的问题一样这个是电机的特性,更换电机 串并电容即可 以前 MATTEL 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