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0-30mV差分信号放大求助

楼主:
图1为目前采用的放大方案,实际采用的电阻阻值与原理图的不同,并且已经尽量的匹配了电阻的一致性。

图2为采用4毫欧检测电阻测的的参数,放大倍数为49倍左右。

图3为采用0.1毫欧检测电阻测的的参数,放大倍数为646倍(通过将最后一级的跟随电路变为放大电路)
通过图2可以看出,检测电压大于1mV之后,测量的数据已经较为准确(能够满足我们的检测要求)
现在想请问下,1mV以下的电压该怎么检测?
实际检测中,我们使用的是0.1毫欧的检测电阻,要求能够比较准确的检测500mV的电流,请高人指点。。。

还有请问下,这么小的直流信号,该怎么滤波?LC?RC?电容的材料和值该怎么选?位置应该放在哪里?PCB布局布线以及铺铜有什么讲究?放大器接触的少,还望诸位能不吝赐教。

楼主(2018-01-04):
地线上也有不小的纹波,应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图中RP1为检测电阻,R10和R15接了电阻,R13没接,按照仪表放大器的电路搭建的话,不知道为什么,输出总是不对,所以退而求其次,还是用分开的方案了。

网友A:
30mv信号放大,100倍就行了,随便用个放大器就可以了

网友A:
1mV信号放大,用仪用放大器吧,处理好放大器电源和地

网友B:
用你图上1/6的放大器就可以了。
布线的关键在采样电阻的连接,一般这么大的电流应该采用4线制电阻的,否则精度会很难做高。0~30mV的信号不需要过于复杂的处理。
楼主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电路复杂、程序也复杂。Iin = ((Vout / 101) - 0.001) / Rs。

楼主:
引用 网友C:
U4反向端的输入 FB1  FB2,,,,FB2不是LDO后面那个磁珠吗?另外,FB1页没找到哪里来的信号呀??? ...

不是的,FB1和FB2是R7和R17后面的网表,磁珠是元器件标号。

楼主:
就是检测电阻两端接入回路,检测电池充放电时的电流,有正反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你图上1/6的放大器就可以了。
布线的关键在采样电阻的连接,一般这么大的电流应该采用4线制电阻的,否则 ...

谢谢回复,忘记说了,电流是双向的。。。最小检测电压是0.05mV以下,你这图实践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V信号放大,用仪用放大器吧,处理好放大器电源和地

就是感觉电源和地不好处理,放大的不是1mV,可能要在0.05mV以下,信号太小,没有处理经验。

网友D:
楼主,做放大的目的是为了便于采集吗,为何不直接采集,放大误差也会随之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放大的目的是为了便于采集吗,为何不直接采集,放大误差也会随之放大! ...

信号那么小,怎么直接采集呢?

网友D(点评):
这就要靠算法了,我们给一个客户做过0-20mV的信号采集,采集误差到0.01mV,除非您要求精度更高,否则是完全满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感觉电源和地不好处理,放大的不是1mV,可能要在0.05mV以下,信号太小,没有处理经验。 ...

如果电流是双向,
关键还是看你的要求。
楼上通篇只字未提工作条件、误差需求。
如果只是用于一般的监控(譬如,误差要求为1%rd+1A),
那么只需要将R5改成120k左右,并将R2减小一些以降低增益。
并且,ADC只需要一般MCU内置的12bitADC就可以了。

如果有更高的要求,那么放大电路应采用差分放大器,ADC采用差分输入的;
或者放大电路采用差分输入-单端输出,ADC采用单端输入的。
无论如何,楼主最初的电路过于复杂,应该简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忘记说了,电流是双向的。。。最小检测电压是0.05mV以下,你这图实践过吗? ...

用开关电容采集,变成交流电,放大交流电信号,然后同步检波变成直流电。

网友B(点评):
如果是30年前,我也支持这个方案。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B: 再过30年还是这方案。你画得那电路搞笑。 难道vos=0吗?

网友F:
怎么小的电信号,还是用正规的差动放大器,半导体大厂都有成品出售,通过半导体工艺切电阻,保证四个比例电阻高度一致,自已分立器件组有点难度。成本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放大的目的是为了便于采集吗,为何不直接采集,放大误差也会随之放大! ...

能把您曾经做过的方案的电路发给我参考下吗?软件部分是机密,我不会要,因为现在测量得到的数据并不算线性的,软件应该不好处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把您曾经做过的方案的电路发给我参考下吗?软件部分是机密,我不会要,因为现在测量得到的数据并不算线 ...

楼主,电路看不出什么的,核心技术还是在底层算法里,如果有这一块的需求的话,可以加Q:2049436443火日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路看不出什么的,核心技术还是在底层算法里,如果有这一块的需求的话,可以加Q:2049436443火日 ...

国外的重电路性能,轻软件补偿,国内,轻硬件,降硬件成本,重软件补偿。看看国外的大仪器厂商,硬件及机构件下重本。就是为了提升电路性能。看看TECH,或安揵伦的示波器和网络仪。我们走的是日本早期的技术路线。

楼主(点评):
您的回答很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国外的重电路性能,轻软件补偿,国内,轻硬件,降硬件成本,重软件补偿。看看国外的大仪器厂商,硬件及机 ...

没有办法,这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

网友G:
怎么不用电流互感器呢?大电流最好隔离

楼主(点评):
我们现在用的采集方案就是霍尔传感器,采集的电流是500MA到200A,据说传感器里集成了一个小电流检测电路,就是为了提高小电流的精度。

网友H(点评):
回复 楼主: 我现在用的互感器是0-100ma的,互感器的输出精度本来就不是很准,你后面电路精度再高也没什么用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是检测电阻两端接入回路,检测电池充放电时的电流,有正反之分。

这是个小信号检测问题。这个问题与工艺的关系极大,楼主已经意识到电容的材料与容量、PCB布局等问题,为什么不将PCB图贴上来呢?
另外指出一点:放大器U6中,电阻R5R14也应该并联电容(与R9R19相同)以保证对称。

最后要对21IC吐个槽,我的回帖“电流在哪里?”竟然被删了,理由是违规!

没上传过附件。。截图肯定看不出什么,谢谢您的指点。
回帖“电流在哪里?”竟然被删?违了什么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怎么小的电信号,还是用正规的差动放大器,半导体大厂都有成品出售,通过半导体工艺切电阻,保证四个比例电 ...

那你就举例说明那款芯片合适好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开关电容采集,变成交流电,放大交流电信号,然后同步检波变成直流电。 ...

抛开误差分析谈方案,都是扯淡。

就楼主这么大的信号,在当代,是不可能有人会采用你说的这个方案的。
30年前,或更早些,uA741打天下的时候,那是没办法。
而现在,除非是处理信噪比极低的信号(这种情况通常采用相关检测的方式),
不再需要自己搭建一个精密运放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抛开误差分析谈方案,都是扯淡。

就楼主这么大的信号,在当代,是不可能有人会采用你说的这个方案的。

现在的零漂移运放就是一个很好的折中方案,简约而有性能保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你就举例说明那款芯片合适好不好?

看下ADI.

网友J:
我看你的电路对温度的设计好像没有,那你的这个电路是做实验用的?

可以这么说,还在前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抛开误差分析谈方案,都是扯淡。

就楼主这么大的信号,在当代,是不可能有人会采用你说的这个方案的。

举例说明: ADI 的150美金的仪表放大器AD8299失调电压100uV。而楼主需要测量的信号1000uV。
请问误差多少?你不扯淡谁敢扯淡啊!

网友E:
没找到。瞎扯淡谁都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零漂移运放就是一个很好的折中方案,简约而有性能保证。

所谓“零漂移运放”不就是采用开关电容方案吗?

网友E:
1mv的信号,假设有效 ADC 分辨率 10bit,意味着等效输入失调必须《1uV。 哪个直流放大器可以做到? 1/f 噪声影响不可小看,所以无法搞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找到。瞎扯淡谁都会

AD8479,差动放大器,随便一找。

网友K:
我们使用的是0.1毫欧的检测电阻,要求能够比较准确的检测500mV的电流     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AD8479,差动放大器,随便一找。

根据器件手册这款料:10 µV/°C maximum offset voltage drift, 1mV   Vos max.漂移等于最高信号电平。

你还好意思推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根据器件手册这款料:10 µV/°C maximum offset voltage drift, 1mV   Vos max.漂移等于最高信号电平。
...

恒温糸统是必须的。先差分转单端,再用零漂移运放放大。必须要从糸统级方案考量,凭一个差动放大器干完信号链的全部事,可能吗,还有电源,基准AD电压源也是有考究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根据器件手册这款料:10 µV/°C maximum offset voltage drift, 1mV   Vos max.漂移等于最高信号电平。
...

凭LZ四个电阻加一个运放组成差动放大器,其CMRR肯定远不如集成的,说白了,大共模电压下提取小信号无从谈起.特别是信号低端.其产生的误差远大于失调电压引发的误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恒温糸统是必须的。先差分转单端,再用零漂移运放放大。必须要从糸统级方案考量,凭一个差动放大器干完信 ...

你再推荐个恒温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使用的是0.1毫欧的检测电阻,要求能够比较准确的检测500mV的电流     对吗? ...

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举例说明: ADI 的150美金的仪表放大器AD8299失调电压100uV。而楼主需要测量的信号1000uV。
请问误差多少 ...

不是1000uV,是50uV...

楼主:
理论知识咱们先放一边不谈,请问有人有过处理这种小信号的经验吗??

网友K:
试试电池管理IC  计量电量IC  及原理  可能有益?

我接触过的电池管理IC好像都是MV级以上的,不太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举例说明: ADI 的150美金的仪表放大器AD8299失调电压100uV。而楼主需要测量的信号1000uV。
请问误差多少 ...

先回炉学习模电、电路分析吧。
缺乏基本概念,再交流下去就没意思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1000uV,是50uV...

啥玩意? ADI手册写着1mV,4MV, 怎么你看到的是50uV?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回炉学习模电、电路分析吧。
缺乏基本概念,再交流下去就没意思了。

你这废铁回炉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