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个小问题

楼主(2018-01-04):
今天没事想做个小台灯之类的东西,因为关灯不方便。囧

就附件图片一样,我把所有的灯都并联在一起。最后,15个白发白的灯与15个普通的led并联。一通电,白发白灯不亮,只有普通的led灯亮。
又因为普通灯的vcc接在一起,然后就又加了有个开关,把普通灯关闭。这个时候白发白的灯就可以亮了。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灯的具体参数我也找不到。我想:应该是规格不同,白发白的工作电流比较大造成的。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谢谢

白发白灯

白发白灯

普通的led

普通的led

连接方式

连接方式

网友A:
你确认你接的没有问题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你接的没有问题呗?

你是说焊接的时候有没有焊接好???根据亮的情况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如果是是否确定是并联,因为都是绕着一圈插的。可以确定!!!

网友B:
白光二极管压降2.8~3.6V,普通的红发光管压降1.2~1.8V,两者并联后,红发光管点亮时电压钳位在它的压降值附近,这个电压未达到白光管的开启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焊接的时候有没有焊接好???根据亮的情况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你这些灯是并联的 那能不能是电压的问题呢?我觉得跟电流的关系不是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光二极管压降2.8~3.6V,普通的红发光管压降1.2~1.8V,两者并联后,红发光管点亮时电压钳位在它的压降值附 ...

谢谢,您说的,我能明白。

并联的话,电压应该相同。正是如此,1.8v就把电压钳在1.8的压降。所以白发白的灯就不亮了。

跟电流没关系。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说的,我能明白。

并联的话,电压应该相同。正是如此,1.8v就把电压钳在1.8的压降。所以白发白 ...

言之有理,应该就是优先钳位低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