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F103无法进入StandBy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8-01-04):
项目是想从STM32f103移植到GD32f103上的,用的是ST的官方库,ST上进入StandBy低功耗模式没问题,但是GD的就是进不去。
GD的和ST的有什么区别吗?会是哪些原因?高手解答下。

网友A:
你好我是GD的代理,有需要帮助的可以联系我15801804134(手机号既是微信号)

网友B:
这两者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不能全盘照搬的

网友C(2020-11-10):
GD32F103进入StandBy低功耗模式的配置如下:1 使能PMU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2 调用进入StandBy的函数:pmu_to_standbymode(WFI_CMD)

网友D(2020-12-10):
1.看下PMU时钟有没有使能2.如果打开了看门狗,执行完喂狗 reload 操作之后,如需要立即进入 deepsleep/standby 模式时,必须通过
软件设置,在 reload 命令及 deepsleep/standby 模式命令中间插入(3 个以上) IRC40K 时钟
间隔,就是加一小段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