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SPI空闲时MOSI电平问题

楼主(2018-01-04):
调试N76E003 SPI的时候,MOSI不发数据时示波器看了默认是高电平的。因控制的从器件要求MOSI空闲时为低电平,故怎么设置空闲时MOSI为低电平呢?看了规格书CLK可以设置空闲时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但貌似MOSI没有设置空闲电平。

网友A:
MOSI 手册上没说可以空闲低电平,你可以用三极管做个反相器。

楼主(点评):
WS2812芯片。:0码高电平时间220ns-480ns 0码,0码低电平时间750ns-2us。我用MMBT3904三极管做了反相器结果测试不理想,貌似三极管速度跟不上。LED还是会闪

网友:
SPI从器件要求是低电平?

楼主(点评):
就是炫彩5050LED,WS2812芯片。:0码高电平时间220ns-480ns 0码,0码低电平时间750ns-2us;1码高电平时间750ns-2us,1码低电平时间220ns-480ns,。。

网友:
那你只能按照从器件的时序模拟了。就当是三根IO,自己模拟那个时序

楼主(点评):
模拟时序不稳定 时序要求最低有500ns的电平变化

楼主(点评):
不稳定会导致led乱闪,看起来就不稳定了。

网友B:
CPOL和CPHA就是用来设置时钟极性和相位的

楼主(点评):
我不是在乎时钟空闲时的电平,我是在乎mosi空闲时的电平呀。。。

网友C:
空闲时把MOSI配置成IO,输出低电平

网友D(2018-05-23):
您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和您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您帮我解答一下 邮箱1417102225@qq.com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