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电源适配器,会拆解维修吗?

楼主(2018-01-04):
改革开放以来,电气设备的普及,现社会中很多工作都离不开电脑,像金籁科技小编,小编现在能在这里写**就是因为有电脑的存在,笔记本电脑就是小编经常用到的设备,可一旦没电了,就无**常运行,这个时候就会用到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在我们生活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要是这个设备突然坏了怎么办,是不是直接丢掉重新购买呢?

下面我们就来讲讲如何拆电源适配器,以及拆电源适配器方法步骤和维修步骤详解。

电源适配器拆开方法及维修步骤

如何拆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拆开四大步骤

图片来自网络:电源适配器

图片来自网络:电源适配器

1、电源适配器的上下盖为注塑封装或是用强力胶粘合的,不用任何螺丝,所以一般只能借助暴力来**。不过,只要方法得当,拆解后的电源适配器完全可以恢复原样,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有拆开过的痕迹。

2、把电源适配器横向侧放置在白纸上,用电工刀刀刃沿电源适配器上下盖之间的缝隙切入,然后用锤子敲击电工刀刀背,使电工刀从适配器上下盖之间切进去。在适配器上下盖之间的缝隙的不同位置,用电工刀的刀尖沿缝隙划动,当上下盖的某一部位首先裂开后,把刀尖深入,然后慢慢分开适配器的上下盖。

3、随后打开外壳的电源适配器,可以看到适配器电路外面包有铜质的屏蔽层,用美工刀割开屏蔽层上的胶带纸,再用电烙铁焊开屏蔽层与内部电路板连接的两个焊点,即可取下屏蔽层。

4、屏蔽层与电路板之间还隔有一层较厚的硬质塑料膜,再用美工刀割开后,就可以了。

这四大步骤完成之后,大家就可以对电源适配器进行修理了,希望大家通过本文的介绍能够对如何拆电源适配器这个问题上有所了解,进而在实践中进行应用。

拆电源适配器方法步骤详解

拆电源适配器介绍一

电源适配器的构造有压敏电阻、保险丝、电感线圈(又称扼流圈)、整流桥、滤波电容、运放IC(集成电路)、温度探头、大功率开关管、开关变压器、次级整流管、次级滤波电容,除上述元件外,电路板上还有可调电位器及其他阻容元件。而拆电源适配器所需要的工具/原料有电工刀、锤子、螺丝刀、电烙铁、美工刀等。还有,一般电源适配器的上下盖为注塑封装或是用强力胶粘合的,不用任何螺丝,所以一般只能借助暴力来**。不过,只要方法得当,拆解后的电源适配器完全可以恢复原样,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有拆开过的痕迹。

拆电源适配器介绍二

这里介绍的是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的拆卸,首先,把电源适配器横向侧放置在白纸上,用电工刀刀刃沿电源适配器上下盖之间的缝隙切入。然后,用锤子敲击电工刀刀背,使电工刀从适配器上下盖之间切进去。其次,在适配器上下盖之间的缝隙的不同位置,用电工刀的刀尖沿缝隙划动,当上下盖的某一部位首先裂开后,把刀尖深入,然后慢慢分开适配器的上下盖。

随后打开外壳的电源适配器,可以看到适配器电路外面包有铜质的屏蔽层,用美工刀割开屏蔽层上的胶带纸,再用电烙铁焊开屏蔽层与内部电路板连接的两个焊点,即可取下屏蔽层。还有屏蔽层与电路板之间还隔有一层较厚的硬质塑料膜,再用美工刀割开后,即拆卸完毕了。以上就是拆电源适配器方法步骤详解。

图片来自网络:电源适配器

图片来自网络:电源适配器

维修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电源适配器的部件名称及功能:

1:压敏电阻,其功能是当外界电压过高时,压敏电阻阻值迅速变得很小,与压敏电阻串联的保险丝被熔断,从而保护其它电路不被烧坏。

2:保险丝,规格为2.5A/250V,当电路中的电流过大时,保险丝会熔断以保护其它元件。

3:电感线圈(又称扼流圈),主要功能是降低电磁干扰。

4:整流桥,规格为D3SB,作用是把220V交流电变为直流电。

5:滤波电容,规格为180uF/400V,作用是滤除直流电中的交流纹波,使电路工作更可靠。

6:运放IC(集成电路),保护电路、电压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7:温度探头,用于探测电源适配器的内部温度,当温度高于某一设定值时(不 同品牌的电源适配器,其设定的温度阀值略有不同),保护电路会切断适配器的电压输出,从而保护适配器不受损坏。

8:大功率开关管,是开关电源中的核心元件之一,开关电源能“一开一关”地工作,开关管功不可没。

9:开关变压器,开关电源中的核心元件之一。

10:次级整流管,功能是把低压交流电变为低压直流电。在IBM的电源适配器中,整流管往往是由两个大功率并联工作的,以获得较大的电流输出。

11:次级滤波电容,规格为820uF/25V,共有两个,起滤除低压直流电中的纹波的作用。除上述元件外,电路板上还有可调电位器 及其它阻容元件。

图片来自网络:电源适配器

图片来自网络:电源适配器

电源适配器维修五大步骤

第一,如果原装适配器有问题,无法维修或者来不及维修,可以先使用其他适配器替代,只要输出电压和功率大致相当即可。笔记本电脑内部还有稳压电路撑着,不要太过于担心输出电压不匹配的问题。而在维修时,第一步需要做的就是工具准备。我们需要万用表、螺丝刀、焊接工具。

第二,电源适配器上有四个塑料帽,尽可能不要破坏适配器外壳,外壳破坏后,会出现电磁辐射加强等问题,影响机器稳定。如果外壳破坏,尽量修补。拆卸过程如果外置电源不供电,这时可以插上电池试试,如果机器可以正常启动,就有可能是电源线或者适配器有问题。打开外观,打开屏蔽层后,最好是首先检查焊脚,肉眼观察即可,电路时断时续,一般是接触不良。然后用万用表检测,查明电源线是否有问题,以简化维修难度。

第三,在测试过程中,如果发现电阻引脚被虚焊了,然后用焊接工具将其补焊上去,将电源适配器再安装好,开机测试,结果问题解决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检测过程中,遇到某个电容有问题,可以购买一个型号和容量一直的电容(价格在5元左右),然后将有问题的电容焊下来,将新电容焊上去即可。如果发现IC电源芯片有问题,那么可按照同样的方法解决,当然,由于IC芯片绝对是电源适配器中最重要的电子元件之一,电容过于复杂。

第四,选配电源适配器在维修过程中,由于现在的电源适配器已经大量采用贴片元件,一旦元件出了问题,维修的难度就更加大了。电源适配器的功率也是一天一天增大,这样对电子元件的考验越来越大,如果,电源适配器采用的电子元件质量不过关、PCB布线不当,就很有可能加大故障概率。因此,选购一个质量好的电源适配器,对笔记本的稳定性很有帮助。

第五,检查电容电阻电感有无问题,如电容出现鼓包,最好及时更换,以免留下隐患。

以上便是电源适配器维修的五大步骤,通过这五大步骤,我们可以很好地检查一遍电源适配器。当然,如果没有很大的问题,最好不要轻易打开外壳,如果需要,建议还是找专业人士更好有保障。

本文由好电感 金籁造的金籁科技转载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