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O] 请教,Arduino与 计算机数据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8-01-04):
比较通用的串口方法,但是串口速度比较慢,有没有大侠成功使用过 IIC 或者SPI的方法与计算机进行比较快速的数据传输的?
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个CH341芯片的USB转IIC SPI的借口,不不过不太会用。
想把PC作为Master,Arduino作为Slave 进行较快速的数据传输,比如 大于500KBs 可以做到吗?
哪里有比较合适的教程吗?

网友A:
找个带usb的,直接用usb通讯。
不要用usb转ttl

网友B(2018-02-07):
Arduino好用是好用,但不能用串口中断,接受过程中会丢包,请问高手怎么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rduino好用是好用,但不能用串口中断,接受过程中会丢包,请问高手怎么破。 ...

采用协议,验证数据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