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8做i2c从机4个地址如何判断是哪个地址被匹配了

楼主(2018-01-04):
mini58做i2c从机4个地址如何判断是哪个地址被匹配了,IIC在地址匹配中断响应后,如何判断是哪个地址被匹配,
比如我4个地址需要响应不同的数据读写,该如何操作。

网友A:
在应答完主机后产生0x60或0xA8的状态中断时可以读取I2CDAT寄存器的值就可以知道是哪个地址了

网友B:
这个在提供的例子中有用到。

网友C:
响应的时候应该会有地址信息吧。

网友D:
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E:
一个设备可以有多个地址?

网友F:
看例子,里面提到了四个地址就是。

网友F:
肯定会对应不同的中断事件或者什么特别的标志位吧

网友B:
4个从机?

网友G:
楼主就这么消失了,应该是按照上面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