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的疑惑

楼主(2018-01-04):
第一次用到光耦,打算做反激的。
看了看PC817的手册,对几个参数的理解上有点困难。
自己的理解
1.对于典型光耦来说,源边、副边电流存在线性关系(CTR),即源边电流越大,副边电流越大
2.源边二极管导通的时候存在固定的压降,在计算源边外围电路的电阻时需要考虑此压降

自己的疑惑
1.副边三极管的Vce和副边电流有关么(手册开头的时候给了一个VCE=5V,是啥意思啊)
2.CTR的值是不是不容易在计算时确定(手册开头给了CTR的最小值,手册后面里面给了CTR和IF的函数关系)
3.手册开头给的IF=5ma,又是啥意思啊,源边发光二极管的最小工作电流么

下面有PC817的芯片手册

387 KB

网友A:
我看,你的问题还是一个一个问比较好。
所有的指标,都会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会标注出来。
VCE和电流,当然有关系,具体看看三极管的特性,一定范围内,可以认为没有关系。
CTR肯定也是一个范围,设计时,要考虑满足全部范围。
IF肯定不是最小电流,是测试条件。

网友B:
CTR叫做“传输率”,不是什么线性关系,该值的曲线也不是线性的。CTR参数是在特定条件下测试出来的,手册中的at后面的就是测量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的问题还是一个一个问比较好。
所有的指标,都会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会标注出来。
VCE和电流,当然 ...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设计光耦电路的时候 应该重点看看手册里面的那几个图
我那个手册后面给了很多图
比如 If和CTR的关系  CTR和温度的关系 等等

希望此帖能给你点灵感https://bbs.21ic.com/icview-217051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此帖能给你点灵感https://bbs.21ic.com/icview-2170510-1-1.html

我看过您写的这个**,有两个疑惑
1.文中说“我们通过PC817的Vce与If的关系曲线(如图3所示)可以正确确定PC817二极管正向电流If。从图3可以看出,当PC817二极管正向电流If在3mA左右时,三极管的集射电流Ice在4mA左右变化,而且集射电压Vce在很宽
的范围内线性变化”。但是没有图,所以我对这句话不理解

2.因为TOP是根据电流的大小来增减PWM,和其他芯片如3842是以反馈的电压决定PWM有区别
所以电路图的设计上,副边还需要一些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