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线图的不同表现形式

楼主(2018-01-05):
我们先来看看两种线图

看这个图,上面三种线型,那么这些是怎么做到的呢?
plot

二维线图
语法
plot(X,Y)
plot(X,Y,LineSpec)
plot(X1,Y1,...,Xn,Yn)
plot(X1,Y1,LineSpec1,...,Xn,Yn,LineSpecn)
plot(Y)
plot(Y,LineSpec)
plot(___,Name,Value)
plot(ax,___)
h = plot(___)

说明

plot(X,Y) 创建 Y 中数据对 X 中对应值的二维线图。
如果 X 和 Y 都是矢量,则它们的长度必须相同。plot 函数绘制 Y 与 X 的相对图。
如果 X 和 Y 均为矩阵,则它们的大小必须相同。plot 函数绘制 Y 的列对 X 的列的图。
如果 X 或 Y 中的一个是矢量而另一个是矩阵,则矩阵的各维中必须有一维与矢量的长度相等。如果矩阵的行数等于矢量长度,则 plot 函数绘制矩阵中的每一列对矢量的图。如果矩阵的列数等于矢量长度,则该函数绘制矩阵中的每一行对矢量的图。如果矩阵为方阵,则该函数绘制每一列对矢量的图。
如果 X 或 Y 之一为标量,而另一个为标量或矢量,则 plot 函数会绘制离散点。但是,要查看这些点,您必须指定标记符号,例如 plot(X,Y,'o')。
plot(X,Y,LineSpec) 设置线型、标记符号和颜色。

plot(X1,Y1,...,Xn,Yn) 绘制多个 X、Y 对组的图,所有线条都使用相同的坐标轴。

plot(X1,Y1,LineSpec1,...,Xn,Yn,LineSpecn) 设置每个线条的线型、标记符号和颜色。您可以混用 X、Y、LineSpec 三元组和 X、Y 对组:例如,plot(X1,Y1,X2,Y2,LineSpec2,X3,Y3)。

plot(Y) 创建 Y 中数据对每个值索引的二维线图。
如果 Y 是矢量,x 轴的刻度范围是从 1 至 length(Y)。
如果 Y 是矩阵,则 plot 函数绘制 Y 中各列对其行号的图。x 轴的刻度范围是从 1 到 Y 的行数。
如果 Y 是复数,则 plot 函数绘制 Y 的虚部对 Y 的实部的图,使得 plot(Y) 等效于 plot(real(Y),imag(Y))。
plot(Y,LineSpec) 设置线型、标记符号和颜色。

plot(___,Name,Value) 使用一个或多个 Name,Value 对组参数指定线条属性。有关属性列表,请参阅 Chart Line 属性。可以将此选项与前面语法中的任何输入参数组合一起使用。Name,Value 对组设置会应用于绘制的所有线条。

plot(ax,___) 将在由 ax 指定的坐标轴中而不是在当前坐标轴 (gca) 中创建线条。选项 ax 可以位于前面的语法中的任何输入参数组合之前。

h = plot(___) 返回由图表线条对象组成的列矢量。在创建特定的图形线条后,可以使用 h 修改其属性。有关属性列表,请参阅 Chart Line 属性。

看到这个语法了吗?LineSpec表示线型。。就是这里设置。

楼主:
LineSpec - 线型、标记和颜色

线型、标记和颜色,指定为符号字符矢量。符号可以按任意顺序显示。您不需要同时指定所有三个特征(线型、标记和颜色)。例如,如果忽略线型,只指定标记,则绘图只显示标记,不显示线条。
示例:'--or' 是带有圆圈标记的红色虚线
线型说明
- 实线(默认)
-- 虚线
: 点线
-. 点划线

标记
说明
o
圆圈
+
加号
*
星号
.
x
叉号
s
方形
d
菱形
^
上三角
v
下三角
>
右三角
<
左三角
p
五角形
h
六角形

楼主:
颜色
说明
y
黄色
m
品红色
c
青蓝色
r
红色
g
绿色
b
蓝色
w
白色
k
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