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性能

楼主(2018-01-05):
最近做超声波项目,遇到瓶颈,想咨询做过的大神,如何去保证超声波探头的一致性?探头匹配?电路匹配?

网友A:
这个应该跟超声波探头的制作工艺有关,制作工艺要求的高一致性就好,超声波的电路的话应都涉及到电路的微调,灵敏度方面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