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射--共集组合放大电路问题,大神请进!大家欢迎探...

楼主(2018-01-05):
如图一共射级的uo1等于下图 共集的那一级ui2等于如下图
那么问题来了 多级放大电路的前级输出电压不是应该等于后级输入电压么 为什么uo1不等于ui2而是按照单级交流分析的那样?
难道是因为用了耦合电容的关系 ?
如果是这样那么多级放大电路的前级输出电压等于后级输入电压这个等式就不成立 就不会出现au等于au1乘au2这个关系
马的有点乱,但探讨过这个问题的大神肯定懂我的意思!来人啊求助啊!

网友A:
这个往简单了说是负载效应,往复杂了说牵扯到个链式定理!后者详细说明一下至少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往简单了说是负载效应,往复杂了说牵扯到个链式定理!后者详细说明一下至少半小时!

...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往简单了说是负载效应,往复杂了说牵扯到个链式定理!后者详细说明一下至少半小时!

...

大神!能不能简单的说下负载效应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我分析过采用直接耦合的共射-共基的组合电路就不会出现这个现象。在此谢过了!

网友B:
如果前级的负载阻抗远小于后级的输入阻抗的话,放大倍数相积。端接负载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前级的负载阻抗远小于后级的输入阻抗的话,放大倍数相积。端接负载的例子。 ...

嗯嗯是的,但端接负载是什么例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但端接负载是什么例子

高频或视频线,输入处并联一个50欧,或75欧的电阻,这样跟电路的输入阻抗大小没有关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或视频线,输入处并联一个50欧,或75欧的电阻,这样跟电路的输入阻抗大小没有关糸。 ...

谢谢你的答复,虽然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多级电路各个单级能按单级电路交流分析,我自己在想想。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虽然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多级电路各个单级能按单级电路交流分析,我自己在想想。 ...

就是au1的分母不等于au2的分子啊 即使没约去之前也不等

网友C:
额,后级的输入电阻是前级的负载呀
所以前级的输出电压,你要把后级的输入电阻搞进去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后级的输入电阻是前级的负载呀
所以前级的输出电压,你要把后级的输入电阻搞进去计算 ...

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后级的输入电阻是前级的负载呀
所以前级的输出电压,你要把后级的输入电阻搞进去计算 ...

你在看看

网友C:
哈哈,你这么写也是对的。
你想想看,你的分母和文库的里分母*ib2是不是一样,相当于是vo1到gnd的两个支路。
但是,共集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基本等于1,这个结论相比你的式子是不是更好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这么写也是对的。
你想想看,你的分母和文库的里分母*ib2是不是一样,相当于是vo1到gnd的两个支 ...

你的意思是这样? 明白了。这样写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出共集的放大倍数为1,我那个写法也是对的。只是不好体现出共集放大倍数为1,但其实也是为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