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收发转换的RS-485接口电路及测试电路

楼主(2018-01-05):
自动收发转换的RS-485接口电路及测试电路

图l所示的虚线框中为接口电路,通过对真值表进行分析,其发送和接收过程为:
    当发送端DI=O时,DE/RE=1发送O电平,接收端RO=O;当发送端DI=1时,DE/RE=0,VA=VB=2.5V,接收端由于上拉电阻的作用RO=1。
    在此接口电路的TXo端加入1kHz的TTL方波对电路进行测试。未加入120Ω端电阻时,接口芯片的485-A和485-B脚都有约50μs的电压变化过程,如图2所示。接收端Ro波形的上升沿有明显的延迟约30~40μs(和数据发送端DI比较),造成很大的传输误差;加入120Ω端电阻时,延迟明显缩小,约3μs。
    此电路在发送高电平时,发送器处于高阻状态,总线上所有接口处于接收状态,总线是空闲的,允许其他接口发送数据,因此容易引入总线冲突。特别是连续发送商电平比特时,发送器处于高阻状态的时间越长,引入总线冲突的几率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