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ADC 读取内部间隙电压误差大?

楼主(2018-01-05):
在使用N76E003 的ADC功能时候,发现连续读取间隙电压的AD值需要间隔100ms左右,否则读出的数值误差非常大。有没有其他朋友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要看你外部被测量对象的电流了。这个ADC就是先充电给ADC采样器。然后才测量等

网友A:
不仅跟单片机有关,还跟你被测对象有关,如果要求速度快,可以试试加一个跟随器再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跟单片机有关,还跟你被测对象有关,如果要求速度快,可以试试加一个跟随器再输入。 ...

我现在没使用外部输入通道哦。只是使用内部带隙电压(内部基准),来推算VDD电源电压。这时候误差已经很大了。用的官方例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没使用外部输入通道哦。只是使用内部带隙电压(内部基准),来推算VDD电源电压。这时候误差已经很 ...

误差大是多少?感觉没什么问题。我用于交流采样,6个通道1周期20个点

网友:
这么测,内部的基准,小于外部VDD,,肯定要通过分压吧,降压到低于基准才可以测出来。

网友C:
误差没那么大吧,应该是你用法不对。

网友D:
这么慢?太假了,1S只能10次?简直不可能,应该是你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