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zedboard通过FMC连接AD子板后无法扫出zynq芯片

楼主(2018-01-05):
    调试的时候碰到的问题,折腾了一两天都没解决,想请教下论坛使过zedboard的大神。。。
    具体问题就是,单独一块zedboard上电之后可以通过jtag扫出zynq芯片,但是通过FMC接上AD子板之后再上电就扫不出来了。初步怀疑是硬件的问题,但是FMC连接的那几根信号线我都一根一根查过了,没注意到有什么问题。这就很头痛了
    下面传的是zedboard官方给的原理图和AD板FMC部分的原理图,有碰到过类似问题或者看出问题来的,欢迎赐教~谢谢

楼主:
目前采取过的措施:之前AD子板是通过FMC供电,因为怀疑是zedboard供电不足,改成了给AD板单独供电,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FMC上串接了JTAG链路    检测到FMC接入后JTAG连自动将FMC串进来了
但是FMC上没有FPGA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