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AD603的内部结构及原理、注意事项

楼主(2018-01-05):
AD603的内部结构及原理、注意事项

AD603 的内部结构及原理
AD603 的简化原理框图如图所示, 它由无源输入衰减器、增益控制界面和固定增益放大器三部分组成。图中加在梯型网络输入端(V INP) 的信号经衰减后,由固定增益放大器输出,衰减量是由加在增益控制接口的电压决定。增益的调整与其自身电压值无关, 而仅与其差值VG 有关, 由于控制电压GPOS/ GNEG 端的输入电阻高达50MΩ ,因而输入电流很小, 致使片内控制电路对提供增益控制电压的外电路影响减小。以上特点很适合构成程控增益放大器。图2 中的“滑动臂”从左到右是可以连续移动的。当VOU T 和FDB K 两管脚的连接不同时, 其放大器的增益范围也不一样。

当脚5 和脚7短接时, AD603 的增益为40Vg + 10 , 这时的增益范围在- 10~ + 30dB 。当脚5 和脚7 断开时, 其增益为40Vg + 30 ,这时的增益范围为10~50dB 。如果在5 脚和7 脚接上电阻, 其增益范围将处于上述两者之间。
AD603 的增益控制接口的输入阻抗很高, 在多通道或级联应用中, 一个控制电压可以驱动多个运放; 同时, 其增益控制接口还具有差分输入能力, 设计时可根据信号电平和极性选择合适的控制方案。
AD603的使用注意事项
在AD603 的应用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 供电电压一般应选为±5V ,最大不得超过±7. 5V 。
(2) 在±5V 供电情况下,加在输入端V INP 的额定电压有效值应为1V ,峰值为±1. 4V ,最大不得超过±2V 。如要扩大测量范围,应在AD603 的前面加一级衰减。这样可使输出电压峰值的典型值达到±3. 0V 。因此AD603 后面通常要加一级放大才能接A/ D 转换器。
(3) 电压控制端所加的电压必须非常稳定,否则将造成增益的不稳定,从而增加放大信号的噪声。
(4) 信号地必须直接连在放大器的脚4 ,否则将由于阻抗较大而引起放大器精度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