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数模转换DAC0832的应用(含电路和源程序)

楼主(2018-01-05):
数模转换DAC0832的应用

[实验要求]
通过用单片机控制DAC0832输出锯齿波,让实验板上发光二极管D12由暗到亮变化,循环下去。
[实验目的]
学会用单片机控制数模转换芯片DAC0832。
DAC0832:DAC0832是8位全MOS中速D/A 转换器,采用R—2RT 形电阻解码网络,转换结果为一对差动电流输出,转换时间大约为1us。使用单电源+5V―+15V 供电。参考电压为-10V-+10V。在此我们直接选择+5V 作为参考电压。DAC0832 有三种工作方式:直通方式,单缓冲方式,双缓冲方式;在此我们选择直通的工作方式,将XFER WR2 CS 管脚全部接数字地。管脚8 接参考电压,在此我们接的参考电压是+5V。我们在控制P0口输出数据有规律的变化将可以产生三角波,锯齿波,梯型波等波形了。
[硬件电路]
[源代码]
//TX-1BDA测试程序,下载后可观察到D13发光二极管由暗变亮再熄//灭过程,
#include<reg51.h>
sbit wela=P2^7; //数码管位选
sbit dula=P2^6; //段选
sbit dawr=P3^6; //DA写数据
sbit csda=P3^2; //DA片选
unsigned char a,j,k;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延时
{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main()
{
wela=0;
dula=0;
csda=0;
a=0;
dawr=0;
while(1)
{
P0=a; //给a不断的加一,然后送给DA
delay(50); // 延时50ms 左右,再加一,再送DA。
a++;
}
}
注意:随着给DA送的数字量的不断增加,其转换成模拟量的电流也不断的增大,所以我们观察发光二极管D12就会从暗变亮,熄灭。。。

网友A:
这个代码可以正常工作吗? 没有看见你 WR 的控制呢
时序上需要低脉冲写入

网友B:
希望代码可以用。我想试试

网友C:
没有全部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