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24v的直流有刷电机,用PWM调速度,正转和反转的力量

楼主(2018-01-05):
(无正文)

网友A:
"正转和反转的力量"
你是想说扭矩,还是想说功率?

楼主:
输出扭矩,正转可以拉动15公斤,反转可以最多拉动11公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扭矩,正转可以拉动15公斤,反转可以最多拉动11公斤

如果是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正向和反向PWM占空比有区别。占空比不一样的原因,有可能是管子特性有差异,或者驱动电路有差异。

楼主:
同样的软件,硬件都一样,就是有一个换向的继电器换向,其他的驱动软硬件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的软件,硬件都一样,就是有一个换向的继电器换向,其他的驱动软硬件都一样。 ...

原来你的电动机是靠机械触点改变旋转方向。
你这种情况,那就完全是电动机的问题了。有可能是电刷安装位置不正确,没有安装在中性面上。

网友B:
电刷的触点问题,正向时,有效接触的时间长。

网友C:
这个电路挺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挺巧的

这个转换电流方向的电路,其历史比电灯电话……更悠久,在人们只知道电磁铁的时候就有了。

网友D:
电机电刷的换向角偏了

网友E(2018-02-18):
应该是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