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8做iic从机,从机获得0x88, 0xC8, 0xC0 和0xA0状态后如和复位

楼主(2018-01-05):
请问:
MINI58做iic从机,从机获得0x88, 0xC8, 0xC0 和0xA0状态后如和复位,是整个芯片复位还是只是关闭iic模块后再打开??

网友:
你是想让芯片复位还是让I2C复位?

网友:
如果是让I2C复位,那两种方式都可以。如果只让I2C,你关闭I2C就行,或者重新运行i2C初始化程序。

楼主:
好的 我试试初始化iic,看看效果再回来报告

楼主:
在中断里面, C0状态码下重新加载了一次初始化函数搞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