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怎么使用别的原理图,生成PCB文件?

楼主(2018-01-05):
例如,我想用已经做好的SCH原理图,转成PCB文件。新建工程后,将这些SCH文件添加到工程,出现的图标如图所示,显示为快捷方式模式,编译各种报错。这个怎么解决?
将已有的原理图进行编辑。例如生成PCB,正确的操作该怎么做?

楼主:
希望大神给个指导

网友A:
自己建立工程,然后把做好的文件放置到你建立的文件夹里,在AD添加现有工程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建立工程,然后把做好的文件放置到你建立的文件夹里,在AD添加现有工程文件,即可 ...

这个我试过了,添加之后还是类似快捷方式。是不是没有库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过了,添加之后还是类似快捷方式。是不是没有库文件?

我都是这么处理的。方便把文件压缩发出来吗?

网友B:
快捷方式是因为你的项目文件和PCB/SCH文件不在同一个目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这么处理的。方便把文件压缩发出来吗?

ps://pan.baidu.com/s/1c4exkqO

提取密码:7mw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这么处理的。方便把文件压缩发出来吗?

给了百度云链接,应该是http、、、、但是没有权限,只能写成ps加baidu。你可以试试看,只有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捷方式是因为你的项目文件和PCB/SCH文件不在同一个目录中。。

烙铁,我试过了,搞到一个文件夹 也不行啊

网友B:
项目文件,后缀为PRJPCB,和PCB文件,后缀是.PCB或.PCBDOC,以及SCH文件,后缀为.SCH或.SCHDOC,这3类文件要在同一个文件夹中。你网盘文件我看了下,没找到项目文件就是.PRJPCB的文件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项目文件,后缀为PRJPCB,和PCB文件,后缀是.PCB或.PCBDOC,以及SCH文件,后缀为.SCH或.SCHDOC,这3类文件要 ...

好的,谢谢。我的想法是,有一个SCH原理图文件,我想利用这个原理图去重新生成工程文件以及PCB文件。假设我只有SCH原理图文件,没有源PCB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ps://pan.baidu.com/s/1c4exkqO

提取密码:7mwe

老铁,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