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一个简单的外部中断菜鸟问题

楼主(2018-01-05):
中断学习中,本意是不按键时led为1秒闪一次,按键后按照每6秒闪一次,但是实际运行后不按键时1秒闪一次,按键后还是1秒闪一次,求解答。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nt;
sbit led=P3^0;//3.0接led灯

void delay10ms(int x)
   {        int i,j;
             for (i=1;i<x;i++)                // 执行x次,延迟X*10ms
                for (j=1;j<1200;j++);// 执行120次,延迟10ms
   }

void is_key(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3.2的按键外部中断
   {
       cnt=600;          //led灯6秒闪一次
    }

  /*********主程序********************/
void main()
   {
             EA=1;
             EX0=1;
             IT0=1;
         cnt=100;  //LED灯1秒闪一次
                while(1)
                  {
                             led=~led;
                           delay10ms(cnt); //led灯按周期闪。
                  }
     }

楼主:
执行这个小程序能实现led反向熄后者灭

#include <REG51.H>
sbit led=P3^0;

void is_key(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led=~led;
   }

/*********主程序********************/
void main()
      {
         led=0;
         EA=1;
         EX0=1;
         IT0=1;
         while(1);
       }

网友A:
uchar cnt-》uint cnt

网友B:
uchar cnt; 就255,楼主600溢出了,应向楼上变成int

顶楼上

网友C:
恩...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把我另外一个帖子的问题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