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为什么又找不到芯片了?

楼主(2018-01-05):
      原来使用M0上掰下来的仿真器:https://bbs.21ic.com/icview-2400128-1-1.html可以正常下载及调试N76E003(编的程序也是按预期运行的),
现在又做了个新版的PCB,电路的调试口也是按照原来的用法,又检查了好多遍没问题,然而,却一直找不到芯片
反复查接线,没有发现问题。

芯片供电:仿真器上过来的5V电压(实测4.3V)。
调试端口:ICP(RST、ICPDA, and ICPCK),未复用。
编译系统:KEIL
时钟:     芯片内部产生

   我想问一下,这个N76E003要进入调试模式,还需要哪些条件?比如哪个脚需要高电平了什么的

楼主:
有四天了,还是没找到问题

网友A:
什么意思,你把原来板子上的仿真器元件弄下来,重新做了个PCB?

网友:
还是你用原来的仿真器,链接了你新做的系统板?

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你把原来板子上的仿真器元件弄下来,重新做了个PCB?

是把开发板上的仿真器部分掰下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把开发板上的仿真器部分掰下来用,

那就是你新做的系统板有问题啊,最小电路没有参考官方的吧。

楼主:
这是电路图:

楼主:
刚才搞好了,能写进去了!!

--------------------------感谢各位参与,感谢各位操心!!

---原来,是一个插座的问题,而用万用表量着,都是通的,却不正常工作,后来试着各种情况,都不行,就把插座取掉,直接焊上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搞好了,能写进去了!!

--------------------------感谢各位参与,感谢各位操心!!

你能不能测试下片上RAM能使用多少?我用了大于128怎么就编译不过了呢,手册上说是256

网友B:
搞定了,高128B需要间接寻址。以前玩STM32再来玩单片机,基础太不行了

@LguoFu :idata是低256字节,包括低128字节
@xiaokia :Xdata是在外部RAM ,idata是内部高128字节
定义为volatile unsigned char xdata i[128];是在哪个地址空间呢?
@xiaokia :定义数据变量时需要定义为idata.
间接寻址?怎么操作?

网友C(2018-12-14):
,为什么我这没有显示芯片型号呢?我用的是N76E003

网友D:
是不是下线了啊

网友:
老铁啊,肯定成高手了。要安装额外的支持包

网友E:
原来是用了坏的插座导致接触不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