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开关电源] DH321做的开关电源,输出不稳

楼主(2018-01-05):
U3(1117-3.3)的前端在1伏~6点几伏之间不停跳变,请问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变压器的脚位反了。
次级侧应该是要和初级侧反向的。

网友A:
供电跟随次级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的脚位反了。
次级侧应该是要和初级侧反向的。

谢谢,下周我测试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的脚位反了。
次级侧应该是要和初级侧反向的。

是这个问题,改了后,变压器T1发热厉害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變壓器發熱嚴重。說明你的初級Peak电流太大了。
要考虑如下
1. 匝比是否正確,
2. 磁心是否可出這個功率的POWER LEV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發熱嚴重。說明你的初級Peak电流太大了。
要考虑如下
1. 匝比是否正確,

改了匝数比,输出是否会变,现在的匝数比是:222  18  47 27,把一次侧增加到444匝,其他不变,输出是否仍然不变?

网友B:
所谓设计,就是要计算,不能凭感觉。
数据手册应该有计算范例的。
你把初级加大一倍,在一定条件下,次级输出电压也会不变的,但是初级的反峰电压会高很多。
你还是把原理搞懂,搞不懂的,搞一个隔离可调变压器,然后测试各点电压电流波形,自己慢慢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匝数比,输出是否会变,现在的匝数比是:222  18  47 27,把一次侧增加到444匝,其他不变,输出是否 ...

不可以這樣子。
初級加大一倍,你的初級IC會爆掉的。特別是高壓輸入時。
VDS電壓太高。
因你用SSR的結構,理論上輸出電壓分壓於你後面的431。只要431供電正常。分壓不變,電壓不變。
另外,增加了匝比,會帶來一個頻率上的變化。
你要看下你初級IC的控制是否可以? datasheet认真去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這樣子。
初級加大一倍,你的初級IC會爆掉的。特別是高壓輸入時。
VDS電壓太高。

非常感谢,我认真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