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筛选数组的值

楼主(2018-01-05):
把一个一维的数组与固定值2相比较,然后取出小于2的值所处的数组位置。比如说,数组是{1,6,2,0,1,5,8},那么取出 的结果就是{0,3,4},想用for循环做,但是在取值的时候不会了。求指教

楼主:
你的这个我看了,挺好的,这问题是我从我第二个帖子里面延伸出来的,你能帮我看下 我第二个帖子,求转速那个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我看了,挺好的,这问题是我从我第二个帖子里面延伸出来的,你能帮我看下 我第二个帖子,求转速 ...

不知道你的帖子在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