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菜鸟问一个简单的I2C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的单片机周期是0.125us,进中断时间是1.25us,那么能不能实现写I2C从机频率接近400K?

楼主(2018-01-05):
图片现在实现的频率是100K

网友A:
你用的IO模拟还是硬件I2C呢?400k的频率就是2.5us,如果是IO模拟的话,只要一个SCL的频率控制在20个指令周期内,理论是可以达到的,实际需要用示波器测量看看。硬件的话,需要看你的数据手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现在实现的频率是100K

试试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IO模拟还是硬件I2C呢?400k的频率就是2.5us,如果是IO模拟的话,只要一个SCL的频率控制在20个指令周 ...

现在用的是IO模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IO模拟

拿示波器抓SCL的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示波器抓SCL的波形吧。

不行 通信频率400K时 开头信号才1us 也不到

楼主:
软件模拟的话用8M频率,单任务的话理论可以达到,多任务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 通信频率400K时 开头信号才1us 也不到

那就是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达不到了。

网友:
改延时时间2.5us就行了

网友C:
差不多可以实现

不过没有关系,不超过极限值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