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图中的两个SS8050三极管如何实现半功率输出!

楼主(2018-01-05):
小弟不明白这样的电路能实现半功率输出吗?不用单片机!

网友A:
这两支8050构成多谐振荡器,其输出信号用于驱动MOS管Q3。
先要定义好”半功率“,然后说清楚:你是要这两支8050“半功率”输出?还是要MOS管Q3“半功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支8050构成多谐振荡器,其输出信号用于驱动MOS管Q3。
先要定义好”半功率“,然后说清楚:你是要这两支 ...

MOS管半功率输出,但是实际调试出来,不行。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管半功率输出,但是实际调试出来,不行。为什么呢?

不把你的电路和问题说清楚,想帮你也办不到。
1、MOS管负载是什么?从图中存在二极管D1看,是感性负载,但该负载是电动机还是电磁铁,未说明。
2、“但是实际调试出来,不行”,你怎么“调试”两支8050电路的,未说明。“不行”是怎么个不行,未说明。

网友B:
这两支8050构成多谐振荡器,是不是用示波器验证一下是否正常工作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把你的电路和问题说清楚,想帮你也办不到。
1、MOS管负载是什么?从图中存在二极管D1看,是感性负载, ...

问题找到了,单联开关的地线断开了,所以MOS管一直未导通。

技术参数:1。DC12输入 ,输出是DC12直流电机,高、低档通过开关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