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稳压的区别

楼主:
这两种稳压的区别?谁能细说下

各位看官,右边那个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是低压输入,可作为限幅电路

网友A(2018-01-05):
假定两支稳压管相同。
左边图中两管反向串联的稳压值等于一支稳压管的稳压值加上另一支稳压管的正向压降。右边两管反向并联的稳压值等于一支稳压管的正向压降(与普通整流二极管正向压降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定两支稳压管相同。
左边图中两管反向串联的稳压值等于一支稳压管的稳压值加上另一支稳压管的正向压降。 ...

厉害了

第二个电路 在正向导通或反向导通时,不足以导通后面的光耦

网友C:
不清楚还有右图的用法两只二极管总有一只是正向导通的吧?稳压值总不会比正向导通电压更低吧?,左图通常用于增加稳定性的(减小温飘)

网友D:
二楼正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还有右图的用法两只二极管总有一只是正向导通的吧?稳压值总不会比正向导通电压更低吧?,左 ...

楼主图中左边电路,目的是防止交流市电负半周期光耦原边承受过大反向电压而被击穿,这和温漂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为实现楼主防止光耦发光二极管被击穿的目标,在光耦原边与发光二极管反向并联一支普通二极管即可,这样成本最低。

网友E(点评):
此法简单有效,比首楼两个方案省事省钱。

网友F:
右边的图,是想当然的,是错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中左边电路,目的是防止交流市电负半周期光耦原边承受过大反向电压而被击穿,这和温漂没有什么关系 ...

哦~确实正解,图没细看,见笑了

网友G:
不叫稳压,叫限压,闸位吧

网友H:
1N4235A的数据手册有吗?有的稳压管,特别是6V左右的稳压管是由两个二极管串联的。目的是温度补偿电压漂移

网友I:
二楼正解,这个是外行画的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