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再stdout里面显示出

楼主(2018-01-05):
hello wordl! 无法再stdout里面显示出啦

网友A:
怎么回事

楼主:
---------------------------  myhello.pjt - Debug  ----------------------------
"C:\ti\c2000\cgtools\bin\cl2000" -g -fr"C:/TI/MYPROJECTS/MYHELLO/Debug"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v28 -@"../MYHELLO/Debug.lkf" "hello.c"

"C:\ti\c2000\cgtools\bin\cl2000" -g -fr"C:/TI/MYPROJECTS/MYHELLO/Debug"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v28 -@"../MYHELLO/Debug.lkf" "vectors.asm"

"C:\ti\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Linking>
>> warning: creating .stack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400 (hex) words.
   Use----------------------------  myhello.pjt - Debug  ----------------------------
"C:\ti\c2000\cgtools\bin\cl2000" -g -fr"C:/TI/MYPROJECTS/MYHELLO/Debug"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v28 -@"../MYHELLO/Debug.lkf" "hello.c"

"C:\ti\c2000\cgtools\bin\cl2000" -g -fr"C:/TI/MYPROJECTS/MYHELLO/Debug"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v28 -@"../MYHELLO/Debug.lkf" "vectors.asm"

"C:\ti\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Linking>
>> warning: creating .stack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400 (hex) words.
   Use
            -stack option to change the default size.
>> warning: creating .sysmem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400 (hex) words.

            Use -heap option to change the default size.

Build Complete,
  0 Errors, 2 Warnings, 0 Remarks.

网友B:
我安装了ccs ,但是在安装文件里根本就没有hello1这个文件?谁有啊,请发到网上,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C:
warning: creating .stack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400 (hex) words.
这个改380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上正解,说的不错

网友E: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这两句要加开头,还是无法显示的话就是程序有错误,否则不可能。

网友F:
嗯,还有你要改build options里面linker,将Heapsize和Stacksize修改为0x400;

网友G:
不是使用printf吗?

网友H:
这个是c++的代码

网友I:
楼主的代码是怎么写的?

网友J:
printf最简单。

网友:
是不是没有配置串口

网友K:
你的代码写的对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  myhello.pjt - Debug  ----------------------------
"C:\ti\c2000\cgtools ...

这个有错误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我安装了ccs ,但是在安装文件里根本就没有hello1这个文件?谁有啊,请发到网上,大家分享一下吧
...

这个是什么功能

网友G:
stdout怎么输出?

网友H:
c语言使用的不是这个吧。

网友I:
把代码粘贴一下。

网友N:
宏定义的对不对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我安装了ccs ,但是在安装文件里根本就没有hello1这个文件?谁有啊,请发到网上,大家分享一下吧
...

是msp430还是DSP芯片?

网友L:
引用 楼主:
---------------------------  myhello.pjt - Debug  ----------------------------
"C:\ti\c2000\cgtools ...

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O:
定义了printf代码了吗?

网友K:
串口输出吗?

网友:
正常的串口配置正确才行。

网友J:
这个printf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