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功率MOS管损坏原因分析

楼主(2018-01-05):
这是控制电加热的电路图,J5接的是电池包正极(电压将近70V),V4是功率NMOS管;EH端连接到单片机I/O口,用来控制电路工作。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当电池包放电的电流达到6A(中间连接负载仪)时就会损坏MOS管,如果把R67换成100K电阻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有人能给我解释下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因为Q7的集电极是恒流的,所以当R67的电阻大得到的电压高,而且您选的稳压管是18V,供电是15V,稳压管失效,V4GS之间的电压很高,当这电压高于V4的极限参数,就会烧管

网友B:
我不相信楼主的结论。
这个电路,NMOS如果没有限流恒流措施,直接给电池组放电,显然是不可靠的。
如果EH是高低电平的开关信号,这个电路必然会烧管子的,和R67大小没有必然的关系。
本来就不对的电路,问题不在R67上,讨论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C:
MOS管和电池之间肯定还有负载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相信楼主的结论。
这个电路,NMOS如果没有限流恒流措施,直接给电池组放电,显然是不可靠的。
如果EH是 ...

单个管是可以不用负载的,因为DS之间有阻值,楼主说电流可以达到6A,是通过DS之间的阻值放电,但长期工作会对管的DS之间损耗,但不会立即达到烧管的效果,如果多个管就必须串负载,管才会有均流作用,温度互相补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个管是可以不用负载的,因为DS之间有阻值,楼主说电流可以达到6A,是通过DS之间的阻值放电,但长期工作 ...

你这个说法不对,内阻小的MOS管放电电流很大,内阻大的功率不够的。
他这个电路,完全是开关电路,没有恒流和限流措施,必烧管子。
6A/70V,420W,啥管子可以不烧坏?
饭都烧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说法不对,内阻小的MOS管放电电流很大,内阻大的功率不够的。
他这个电路,完全是开关电路,没有恒 ...

您这个算法是不对的 主要看开关的时间切换,功率再乘以这个时间,才是这个管的实际功率,他不是长期输出,如果切换的时间是1ms那他实际功率是0 42W

网友D:
MOS管关断前GS间电容需通过R67放电,R67太大放电时间长导致MOS管关闭缓慢,开启时间长,功率大,发热大。加足够的散热片或减小R67。

网友A:
引用 网友D:
MOS管关断前GS间电容需通过R67放电,R67太大放电时间长导致MOS管关闭缓慢,开启时间长,功率大,发热大。加 ...

我认为是VGS的电压过高才会烧管,因为场管的VGS电压都有极限参数相对于IGSS漏电流测试的,VGS电压不可以过高的。

网友E:
没有说清楚驱动信号模式,猜测你是PWM控制,烧管是发生在关闭的时候,电阻太大,关闭太慢,过渡放大区时间过长,被自杀了,这么大的电流建议你用小电阻或者推挽驱动MOS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关断速度过慢导致。推测楼主应该PWM调制了,一次关断损耗就是0.42W,100HZ调制,损耗就是42W,这管子肯定扛不住了。关断时间至少小于300uS,过快也不好会有过压加到MOS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相信楼主的结论。
这个电路,NMOS如果没有限流恒流措施,直接给电池组放电,显然是不可靠的。
如果EH是 ...

放电的时候加了一个负载仪调整电流大小的,调到6A放电就会损坏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说法不对,内阻小的MOS管放电电流很大,内阻大的功率不够的。
他这个电路,完全是开关电路,没有恒 ...

中间串联负载仪了;抱歉帖子里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和电池之间肯定还有负载把

是的,我疏漏了。加了个负载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Q7的集电极是恒流的,所以当R67的电阻大得到的电压高,而且您选的稳压管是18V,供电是15V,稳压管失效,V ...

按照你这说法,电路只要一个工作就会损坏MOS管,但是我这情况是只要负载仪的电流调整在6A以下就可以正常工作,只要电流到6A就会损坏MOS管(还能听到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说清楚驱动信号模式,猜测你是PWM控制,烧管是发生在关闭的时候,电阻太大,关闭太慢,过渡放大区时间 ...

并不是PWM驱动,这是电加热的电路图,EH接单片机I/O口;当温度低于一定值就会启动电加热,加热到指定温度关闭电加热。做实验的时候我们加了负载仪模拟的,到6A就会损坏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关断速度过慢导致。推测楼主应该PWM调制了,一次关断损耗就是0.42W,100HZ调制,损耗就是4 ...

并不是PWM驱动,这是电加热的电路图,EH接单片机I/O口;当温度低于一定值就会启动电加热,加热到指定温度关闭电加热。做实验的时候我们加了负载仪模拟的,到6A就会损坏MOS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疏漏了。加了个负载仪的

那这个MOS管的最大电流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MOS管的最大电流为多少

看规格书应该是11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这说法,电路只要一个工作就会损坏MOS管,但是我这情况是只要负载仪的电流调整在6A以下就可以正常 ...

您这样是限制了MOS管的输出电流,VGS已对ID控制失效了,所以不会烧管。

网友G:
MOS管关断前GS间电容需通过R67放电,R67太大放电时间长导致MOS管关闭缓慢,开启时间长,功率大,发热大。加足够的散热片或减小R67。

@redleaves  开启时间不是很快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间串联负载仪了;抱歉帖子里没说清楚

NMOS损坏,无非:
1、过压击穿,如果负载上的导线比较长,有较大的电感成分,或者负载就是感性的,关断瞬间容易过压击穿,建议漏极和电源之间,就近加一个续流二极管。
2、持续过热烧坏,这个不说了,摸摸是否发热。
3、瞬间过流,由于你有负载电阻限流,这个也不太可能,除非负载有容性。
4、瞬间过热烧坏,假设开关速度比较慢,可能会导致的。管子的功耗,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饱和导通时,虽然电流最大,但是导通电压最低,功耗是很低的。反而中间过程,功耗很大。比如导通电流一半,电压也是一半,功耗是3A*35V=105W,这个时候就可能瞬间过热。具体还得看时间长短。所以,电阻太大,开关速度太低,容易烧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样是限制了MOS管的输出电流,VGS已对ID控制失效了,所以不会烧管。

放电电流到6A就会损坏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损坏,无非:
1、过压击穿,如果负载上的导线比较长,有较大的电感成分,或者负载就是感性的,关断瞬 ...

在R67为1M,MOS管损坏摸了下很热;换成100K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MOS管温度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R67为1M,MOS管损坏摸了下很热;换成100K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MOS管温度正常 ...

1M会损坏,100K不会,也不建议就用100K,最好再减少一些,留一些余量。
如果是PWM控制,还得改驱动电路,加三极管跟随输出,加快开关速度。

网友B:
这个管子,单脉冲能量超过0.495J,就可能烧坏。这是瞬间过热的阀值。

网友H:
已脱离开关过程  ?进入了线性区 功耗超载?

网友I:
是关断时损坏,还是开启时损坏,还是脉冲式工作时损坏?如果是1,3情况时损环,关断时的钭率不够大,引发开关损耗,第二种是驱动不够大,导致VDS不够小。导通损耗加大。

网友I:
还是换个驱动方式为佳。PP驱动。

网友J:
通过负载仪限流到6A?
可以测试一下是在哪个过程中烧毁的,打开还是关断V4。
我觉得应该是关断,
先让EH为高,此时V4的电压约15V,
再让EH为低,由于R67为1M,之前Cgs上冲的15V电压通过1M缓慢放电,注意Cgd上的电容也在放电
存在某个时刻(Vgs到达一定值时)V4开始关闭,V4的漏极电压从0V开始抬高到最终关闭为70V。
关闭时间内,通过1M欧的电阻放电的电流基本全部流过Cgd,Cgs电压不放电,放电时间
t=Cgd*△V/Igate
此时V4上的电流I=(70V-Vds)/R负载仪
可以估算整个时间内V4的功率,显然随着负载仪的电流越大,瞬时功率也就越大。
功率乘以热阻就是温升,超过结温就烧毁,当然还要计算热容,对照MOSFET的SOA。热阻和热容与MOSFET的封装,铺铜,散热器等都有关,不好模拟。
但是可以假想一下,有一段关闭时间,Vds电压是10V,此时电流Ids=5A,如果关闭时间很慢,50W的持续时间越长,MOSFET就越容易挂掉。
所以要么减小Ids的最大值,要么减小t。
采取减小t的方法按照公式,可以加大gate脚的放电电流Ig,也就是减小Rg,还有减小V等等。

网友K:
Vgs是可以承受+-20v电压的,过压损坏的说法不靠谱。

很有可能是过热损坏,机理是1M的栅极泻放电阻与栅极电容(8115pf)构成的电荷泻放回路时间常数较大,由15v下降到3.3v持续12ms,期间由于Vgs下降,Rds增加,是有可能烧坏mos管的。
这个电阻10k级别以下的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K:
Vgs是可以承受+-20v电压的,过压损坏的说法不靠谱。

专业,学习到了

网友L:
MOS管关断前GS间电容需通过R67放电,R67太大放电时间长导致MOS管关闭缓慢,开启时间长,功率大,发热大。加足够的散热片或减小R67。
这个是正解

网友K:
栅极输入电容Ciss典型值为8115pf,也就是68%比例的mos管输入电容在8115pf及以下,另外的都大于8115pf;该数据手册没标注最大值,也许离散性还是很大的,超过1nf不是没可能

网友M:
引用 楼主:
看规格书应该是110A

用手机看,没看到下一页,报歉

网友N:
从gs结电容的存在,与结电容充电时间,及mos管耗散功率角度去考虑。tips:开与关状态 MOS管 有电流无电压,有电压无电流。

网友O:
你可以测下100K与100M下  Nmos的门极电压 ? 估计是1M电阻太大,导致nmos 栅极驱动能力不够,nmos没有完全工作在开关模式

网友P:
引用 网友K:
Vgs是可以承受+-20v电压的,过压损坏的说法不靠谱。

机理是1M的栅极泻放电阻与栅极电容(8115pf)构成的电荷泻放回路时间常数较大,由15v下降到3.3v持续12ms

---请问这个是怎样算出来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J:
通过负载仪限流到6A?
可以测试一下是在哪个过程中烧毁的,打开还是关断V4。
我觉得应该是关断,

关闭时间内,通过1M欧的电阻放电的电流基本全部流过Cgd,Cgs电压不放电

请问Cgd的放电回路是哪里?

网友K:
引用 网友P:
机理是1M的栅极泻放电阻与栅极电容(8115pf)构成的电荷泻放回路时间常数较大,由15v下降到3.3v持续12ms
...

当电容充满电后,将电源Vu短路,电容C会通过R放电,则任意时刻t,电容上的电压为:
            Vt = Vu * exp( -t/RC)       (放电公式)

3.3=15*e^(-t*10^6/8115)
t=-8115*10^-6*ln(3.3/15)
=12.3ms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关闭时间内,通过1M欧的电阻放电的电流基本全部流过Cgd,Cgs电压不放电

请问Cgd的放电回路是哪里?

V4的S→D→G→S, MOSFET管开启关闭的本质就是Cgd的充放电,也就是米勒平台的持续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通过负载仪限流到6A?
可以测试一下是在哪个过程中烧毁的,打开还是关断V4。
我觉得应该是关断,

您好,刚才又测试了一下;是在关断时损坏MOS管的(可以听到声音),MOS管很烫,就是过热损坏。谢谢了,您分析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L:
MOS管关断前GS间电容需通过R67放电,R67太大放电时间长导致MOS管关闭缓慢,开启时间长,功率大,发热大。加 ...

又测试了下,确实是关断时过热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通过负载仪限流到6A?
可以测试一下是在哪个过程中烧毁的,打开还是关断V4。
我觉得应该是关断,

这个就是SOA曲线图吧,能给我讲解下啥意思吗?我看不懂

网友Q(2018-02-18):
用示波器测一下,应该是VGS太小,MOS管没有完全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