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楼主(2018-01-05):
自己画的stm32f405rgt6最小系统板,已经焊了两块板子了,两块板子都下载不了程序,都会提示上面的信息,J——link也试过一样的,目前用ST-link也下不了程序,程序找不到芯片,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很急很急,提前先谢谢各位大神了,对了我用示波器测了下,晶振没有起振,请问怎么把它调起振?起振的电容没有问题

网友A:
不含晶振都可以;

主要检查复位,电源,硬件是否虚焊;
接口接线是否正确,还有软件设置;

一般是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含晶振都可以;

主要检查复位,电源,硬件是否虚焊;

先说声谢谢,复位我小板子没有设置复位电路,只有JTAG那里有个REset,电源我用万用表测了没有问题,虚焊的话我焊了两块同样的板子应该问题不大,但我还是测下吧,接线是没问题的,软件设置都是通用的配置没有问题,我有个疑问,我用的STM32F407的程序,但我查一些资料它们应该是通用的,只不过在芯片上重新选下就可以,这里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以下就是我出现的问题,麻烦路过的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楼主:
还有人吗。。。。

网友B:
最小系统和接口没有搞对。

网友C:
重点检查下电源,各个电源脚都接好接对;

VCAP脚的电容是否接正确并焊接良好;

网友D:
晶振和RST的虛接,應該不會導致MCU燒不上FW。或許是layout的問題,用電錶量一下。如果兩片都虛焊的話概率應該很低的。還有極性點是否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