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样去写接收一个字符串的代码

楼主(2018-01-05):
最近我在弄一个项目,其中需要一个串口通信的,但是我写的程序不用中断接收的时候可以接收字符串,但用中断后,我发觉自己不知道怎样去写接收一个字符串的代码。

楼主:
而且也忘了咋判断它是否接收完毕

网友A:
没看出你本意思。。。

楼主:
是要通过串口发送一个串到PC机,然后PC机正确接收后会返回“OK”两个字符。

网友B:
还是接收一个确认字符比较省事,两个麻烦点
volatile sbit OK = 0;
void Receive(void)interrupt xx using 1
{
      static sbit i = 0;
      if(RI)
      {
            if(!i)
            {
                  if(SBUF == 'O')i = 1;
             }
             else
            {
                  if(SBUF == 'K') OK = 1;//OK由主程序清零
                   i = 0;  //即使错了也置零
             }
       else
       {
        }
}

网友C:
貌似RI得手工清除吧,上面的程序还要清除一下下RI

网友C:
将中断标志位清除一下  看看效果明显不

网友D:
这样的串口通信函数应该不少

网友E:
中断程序 中尽量不过多执行代码,串口通信考虑到速度及资源还是用中断做,用串口工具调试试一下!

楼主:
哦,好的,明白了,多谢
还是这儿的高手多啊

网友A:
接收字符串数据还是跟单个接收数据一样的,只是在接受的过程中加上接收数据结束的机制的。

网友F:
一般的字符串结尾都是OD OA结尾的,,接收到该数据字符的就表示本次接受完成了。

网友D:
当然还需要加上个最长接收时间的,不然系统会一直陷入接收的循环中。

网友C:
楼上意见很好的,,接收字符串数据的也不是很难的哦。

网友G:
ulong i = a+b;
printf("%d",i);这样就得了

网友B:
加法确实如上所述,不过加法器编程真是上面的那么简单吗

楼主:
要设计一个加法器?编程应该不是难点吧

网友B:
http://www.doc88.com/p-67516635171.html
看你的设计要求是不是和这个有点类似

网友H:
你是要汇编还是什么

网友C:
加法器如果是想通过单片机实现  需要考虑底层驱动算法问题  或者直接购买模块实现   相对来说  难度小一点

网友I:
先结贴了,多谢啊

网友J:
使用数组保存。

网友K:
都是字符串吗?

网友L:
楼主的发送的是aiscii码?

网友M:
使用0xaa或者ox55开头。

网友N:
引用 楼主:
而且也忘了咋判断它是否接收完毕

使用字符串结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也忘了咋判断它是否接收完毕

在数组里面进行判断。

网友O: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P:
根据长度截取字符串

网友Q:
不知道楼主对这个有什么要求

网友R:
引用 楼主:
而且也忘了咋判断它是否接收完毕

你发送一个特殊的结尾字符。

网友N:
引用 楼主:
而且也忘了咋判断它是否接收完毕

判断长度和结尾符号。

网友M:
正常的数据就是通过长度进行判断。

网友L:
如果是字符串,就很容易判断了。

网友K:
可以使用*这个类符号进行判断。

网友J:
这个使用特殊的字符进行判断。

网友R:
引用 楼主:
而且也忘了咋判断它是否接收完毕

长度有要求吗?

网友Q:
结尾一般都是使用特别的字符进行结尾。

网友P:
或者每次都发一个字符过来。

网友O:
接受多长的字符串?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也忘了咋判断它是否接收完毕

最简单的就是移位处理。

网友S:
这个在C语言里面很简单的吧,,只需要定义好数据类型额

网友A:
主要得注意数据类型,加完会不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