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仿真问题

楼主(2018-01-05):
当我build all之后一切正常,接着debug时,出现C28xx: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600 @ 0x0) A required dynamic library could not be located. The library isn't on the search path. (Emulation package 5.0.569.0) ,不知道如何是好,同样的程序在ccs3.1可以,但是我想用ccsv5,比较好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仿真器?有的仿真器只支持4以上的版本的

网友B:
在CCS3.1中可以,那程序应该没问题,可能你配置有问题

楼主:
哦,我知道啦,多谢啊

网友C:
使用的什么仿真器?

网友:
是不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D:
这个是仿真器的原因吗

网友E:
使用的仿真器有问题吗

网友F: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应该是仿真器

网友C:
驱动安装成功了吗

网友:
接触不良吗?

网友D:
接触不良就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E:
CCS版本不能兼容吗

网友F:
检查仿真器接口和单片机接口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