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f的字节选择信号/BE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8-01-05):
emif的字节选择信号/BE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有没有看说明书啊

楼主:
找不到。。看不懂。。

网友B:
在书上看说是确定数据宽度,难道是选择是8位数据宽度/32位数据宽度/64位数据宽度吗?

网友C:
64位有8个字节,BE把它们分8个(有些不是8个),每个对应用于选通一个字节,BE0连到ED[7..0]对应的SDRAM 的DQM上,。。。。。。。。

网友D:
只写过fpga的前端 后面没有操作过。这个多个人共同完成的

楼主:
嗯,我晓得了

网友E:
片选信号CE0-CE3

网友F:
读写使能信号可直接相连;EMIF接口的片选信号/CEl与字节使能信号/BE0"相与"后与FLASH的片选信号相连

网友G:
字节使能

网友H:
楼主要做什么接口

网友I:
是读取flash吗

网友E:
字节使能信号BE0-BE3

网友F:
BE[1:0]要被置为低电平

网友H:
字节选择使能吗

网友I:
EMIF接口资料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