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etouch用什么软件开发?

楼主(2018-01-05):
是designer还是creator?

网友A:
你用的是哪种TRUETOUCH? Gen3用的是designer,Gen4用的是creator

楼主:
有这么多重呀,俺也不知道是Gen3还是Gen4,信号时TMA340,是哪种?

网友A:
Gen5 用什么开发??

网友B:
好像是另外的软件,帮你查查

网友C:
:看到用TMA340的我眼睛就亮了。。

网友D:
gen2 和 gen3 用 Designer 开发,但是在开发之前需要安装一个补充包(需要授权码才能安装)。

网友E:
gen4, gen5 使用专有工具 TTHE 开发,开发工程用户只需要配置选项就可以,不用写代码。

网友F:
不同的用的软件是不一样的

网友G(2020-01-07):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种TRUETOUCH? Gen3用的是designer,Gen4用的是creator

你好,那里卖得到Gen4 Creator的插件呢,我想开发cy8cTMA445

网友G:
引用 网友D:
gen2 和 gen3 用 Designer 开发,但是在开发之前需要安装一个补充包(需要授权码才能安装)。
...

你好,那里卖得到Gen4 Creator的插件呢,我想开发cy8cTMA445

网友H(2024-01-15):
Truetouch使用专有工具TTHE进行软件开发。开发工程用户只需要配置选项,不用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