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双工485 收发切换

楼主(2018-01-05):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遇到啥了

楼主:
比如改变了波特率,或者线长了点。

网友B:
硬件可以解决的

楼主:
嗯,但是想请教各位大哥 这个问题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要么软件io控制收发,要么硬件上直接搞定收发控制......

网友D:
貌似是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E:
现场布线要注意
RS485偶尔会引起串扰
一般问题不大
跟收发数据延时没什么关系

网友F:
会不会是现场条件不好受到干扰了

网友C:
不灵,是发送不成功还是接受不成功

网友G:
是就不灵还是时好时不好

网友D:
半双工控制的需要注意时序的。

网友H:
这种半双工通信的是需要注意时序的

网友I:
收发延时是什么?

网友J:
数据收不到了吗

网友K:
是不是地址写的不对

网友K:
你说的延时是什么功能

网友L:
延时不能使用吗?

网友M:
延时怎么可能不起作用

网友I:
楼主的实现代码是什么?

网友J:
RS485功能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K:
485通信的地址对吗

网友L:
你说的延时是什么

网友M:
是不是使用的时钟晶振的问题

网友L:
建议重新查看硬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