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位的ADC 工作于大功率电路,电源规划如果选

楼主(2018-01-06):
用了 STC 的8A 带有 12位的 ADC   采集一个比较小的信号  勉强达到要求的样子,

电路中有 50W  的步进电机2台 , 同时工作 .   主电源波形有点惨。

作了2种电源布局规划。。。。哪种合适

测试了方案2, 2个不同的电源共地文波更大的更多的。。。。是没处理好,还是就是这个鸟样。

电源方案 1 ,  不知道怎么样,,,,

还有其它方案么?

  电源布局方案2

  电源布局方案1

网友A:
敢把mcu的地直接接到220v的PE上,够大胆的。有些系统的220v的PE和零线是乱接的,并且没有真正接大地,所以很危险

1、TL431要靠近MCU,并在两者之间加电感
2、地线太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把mcu的地直接接到220v的PE上,够大胆的。有些系统的220v的PE和零线是乱接的,并且没有真正接 ...

.....表达有误了,  那是外壳接市电大地。

网友B:
方案1便宜,简单,自然是好。
能否达到设计要求,不是方案决定的,主要是走线布局决定的。
只要有模拟电路和抗干扰的基础知识,只要板子不是太小,很好设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1便宜,简单,自然是好。
能否达到设计要求,不是方案决定的,主要是走线布局决定的。
只要有模拟电路 ...

不和合理的电源布线置确实也会影响结果

网友C:
选择方案一吧,先24V滤波,两级滤波,24V转5Vdcdc选择好的片子,参数选择合适。然后在用压敏电阻和TVS做防护电路,敏感器件地线避开共组抗干扰等就行了。

网友D:
注意隔离,电机控制回路用光耦隔开,前后不得共地。电源选ACDC或DCDC都可以,但均要求隔离。ACDC注意选择输出地跟Y电容无连接的。系统地不要接大地,如果接,需要保持足够低的接地阻抗,最好分离电机部分和控制部分的接大地回路。

楼主:
吸收了大伙的一些意见~~~~

优化出了 方案3....

怎么样。。。提提意见
24V 完成隔离  只有待机时与电池组连接,测试工作时,电池组地和 24V 地断开。

干脆拿电池组 8.6V~7V这种理想的直流源来作电源,再通过  DC/Dc   5V 为MCU 供电  或  LT1803 、LT3042 类的超低噪声线性稳压电源 来供电

另外 一路  LT1803 、LT3042 类的超低噪声线性稳压电源  5V来 为  ADC_VCC 供电以及通过电压分压 出0.4V 为 ADC_REF 供电

目的只为一个   硅光接收器的电压采样 . 0.x mV~380 mv  减少电源纹波对结果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