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 开发板上的LINEIN到底是怎么接的,电路图上是浮空的...

楼主(2018-01-06):
耳麦不是GB脚吗,为什么GB脚不接电阻,偏置 和 LININ脚

楼主:
明白了,line in 就是音频线。直接传模拟信号的。我把它当mic输入了。

网友A:
兄弟,这个3.5mm封装有吗,分享一下,原理图和PCB封装都要。。

网友B:
应该也可以传话筒。另外一个接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