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C505开发板,板载驻极体MIC录音文件电脑播放有很大...

楼主(2018-01-06):
录音文件是二进制数据,16位单声道 采样11025Kz。数据如附件

楼主:
str = './MineWithMe.BIN';
fid = fopen(str,'r');
[A]=fread(fid,[300000*2,1],'uint8');

for i= 1:300000
    if(A(i*2)>=128)
        voice(i) = ((A(i*2))*256 +A((i*2-1))) - 65536;
      else
        voice(i) = (A(i*2)*256+ A((i*2-1)));
    end
end
%audiowrite(voice,11025,16,'abcde.wav');
p=audioplayer(voice,11025,16);
play(p);

21IC不支持matlab m文件,注意对齐

楼主:
频谱图

频谱图

频谱图

波形图

楼主:
matlab 播放听起来噪音很大。为什么,是应为板载MIC的问题吗?

网友A:
可以在matlab里播放?

网友B:
是不是解码后,还要滤波啊。

网友B:
或者就是分辨率太低了,这个原文件。

楼主:
解决了,使用sound函数播放,把AD数据装换成浮点电平,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噪音小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使用sound函数播放,把AD数据装换成浮点电平,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噪音小多了。 ...

如果双精度浮点估计噪音更小吧,要看源文件用的是那种精度数据,如果你用整形,肯定会丢失一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