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只取交流信号

楼主(2018-01-06):
交流信号15Khz,首先叠加在一个直流大概0.5V上,另外交流信号自身有一个直流基准,大概0.3V左右,现在想完全的只取出交流信号,该使用什么方法呢?隔直电容指实现了图1到图2的变化,图3该使用什么办法实现呢?

网友A:
你描述的问题肯定有不对的地方。
电容肯定可以隔离直流的。电容不会区分叠加的直流和信号自身的直流。
交流信号自身的直流成分,经过电容后,肯定是过不来的。

至于为何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信号,并非自身的直流成分,而是信号肯定不是你描述的样子。
假设信号是10V峰峰值100Hz的方波,在方波的顶部叠加10KHz的1V的正弦波。
这个信号经过电容隔直,只要电容足够大,100Hz的信号也会过去的。

所以,不是一个电容这么简单的问题,是如何滤波的问题。
如果你只画局部的波形图,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B:
电容后面加个电阻到地

网友C:
直流伺服消除电路。

网友D:
理论上,这个信号是一个正弦函数叠加在由两个阶跃函数合成的信号上。

方法:
1. 如果有可能,先把信号中的直流分量去掉,然后再把叠加的直流分量去掉;
2. 否则,用高 Q 带通滤波器滤出正弦波。这时,在信号时域突变处或多或少会有失真。

网友E:
电路无须区分直流分量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路无须区分直流分量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其输出端直流是零吗?我怀疑.开环状态,不定.

网友C:
如果是稳定的信号,直流加交流,加一个电容(容量考量阶跃响应时间(暂态时间)这段时间直流信号成分会反映到输出端,也就是说直流源对隔直电容不断充电到稳态的时间).如果是间跑的脉冲信号,就难办,此时直流信号不是频谱说的直流信号了,是脉冲信号.应用滤波哉处理了.

网友C:
用数字滤波来得精密.成本.对于直流脉冲+交流信号特别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的问题肯定有不对的地方。
电容肯定可以隔离直流的。电容不会区分叠加的直流和信号自身的直流。
交流 ...

图1中的交流信号是一个阶跃变化的,持续时间为200ms左右,利用电容隔直的话阶跃的变化还是在的,只能达到图2所示的效果。
我考虑在图2的基础上利用RC低通取出直流,可带来的问题是起始阶段充电问题,不知道LC的话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后面加个电阻到地

请问是什么原理?

高通

网友E:
如果有跃的直流分量,6楼左侧电路就不适用。右侧电路多级可以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跃的直流分量,6楼左侧电路就不适用。右侧电路多级可以实现。

波形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跃的直流分量,6楼左侧电路就不适用。右侧电路多级可以实现。

麻烦问下这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运放需要采用双电源吗?

网友:
还是用电容啊,或者变压器。不考虑容值对应的带宽问题,过得了电容的就是交流,过不了的就是直流。图3是直流还是交流不是你说的算,电容说的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这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运放需要采用双电源吗?

    微分电路输出信号的变化部分,而积分输出稳定部分,RC积分输出直流分量到运放-端,反向输出抵消+端的直流分量。
   +端电阻是Vos调0。
   正弦波有+-向,当然要双电源。

网友E:
正弦波叠加直流分量叫“萝卜孙”(附件红框),复原叫“孙卜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