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布4层板(STM32F429最小系统),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8-01-06):
感觉2层板也可以布下。但考虑到芯片那么贵,就不用在板子上省那么些钱了。

拜托啦!

网友A:
过孔建议不要放在焊盘上,有些地方间距过窄已经报警,有些线可以更短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建议不要放在焊盘上,有些地方间距过窄已经报警,有些线可以更短些

谢谢!

网友B:
429贵么,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9贵么,不贵啊

st网站上这种208脚的每片要9.多美金啊!

网友C:
C30下方 第二个过孔处,线断了

网友D:
观摩观摩,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C30下方 第二个过孔处,线断了

因为3.3V是一个内电层,过孔的作用就是导通它呀。
我是这样以为的 ,第一次弄4层。

楼主:
谢谢鼓励!

@877049204 :闪存。
背面是啥芯片?串口用的吗

网友E:
画的不错了呢。(还没有画过四层)

网友F:
定位焊盘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位焊盘没有啊,

不太懂定位焊盘。。。
是不是4个洞洞?

因为有双排插,所以就没要4个洞洞。

请指正!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太懂定位焊盘。。。
是不是4个洞洞?

你的板要上贴片机吧,贴片机需要在板子上找定位的坐标,一般是直径1个毫米的一个单独的非通孔焊盘,放在板的对角.每个要贴片的层都需要.

可能都是手焊

网友G:
画429一定要注意,在使用SDRAM等高速外设时候,10人画板9个人达不到最大频率,还怪429的问题。其实是时钟线100多M,pcb布线阻抗不匹配影响了数据传输。这一根线走好成功率就提升80%,如果真不行串个33欧电阻吧。。。
另外数据线和地址线尽量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板要上贴片机吧,贴片机需要在板子上找定位的坐标,一般是直径1个毫米的一个单独的非通孔焊盘,放在板的 ...

受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画429一定要注意,在使用SDRAM等高速外设时候,10人画板9个人达不到最大频率,还怪429的问题。其实是时钟线 ...

受教,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3.3V是一个内电层,过孔的作用就是导通它呀。
我是这样以为的 ,第一次弄4层。
...

我这边看到是过孔左边的线,没有连到过孔,断掉了。。难道是电脑显示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3.3V是一个内电层,过孔的作用就是导通它呀。
我是这样以为的 ,第一次弄4层。
...

层主说的不是3.3V的过孔,而是“C30下方 第二个过孔处”,那过孔(Net:LCD_B1_PJ13)的左边bottom layer层的线确实没连至过孔。

网友I:
平面割裂严重。
SDRAM扇出不合理。
最不该的是因为没有等长导致SDRAM组内线差甚至超过了700mil,速度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层主说的不是3.3V的过孔,而是“C30下方 第二个过孔处”,那过孔(Net:LCD_B1_PJ13)的左边bottom layer ...

收到,非常感谢!
奇怪,为啥没报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看到是过孔左边的线,没有连到过孔,断掉了。。难道是电脑显示问题? ...

明白啦  确实没连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平面割裂严重。
SDRAM扇出不合理。
最不该的是因为没有等长导致SDRAM组内线差甚至超过了700mil,速度堪忧[e ...

谢谢指教!
正考虑是否需要做等长处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画429一定要注意,在使用SDRAM等高速外设时候,10人画板9个人达不到最大频率,还怪429的问题。其实是时钟线 ...

很幸运,我就是10个人里那1个:)
多谢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你的板要上贴片机吧,贴片机需要在板子上找定位的坐标,一般是直径1个毫米的一个单独的非通孔焊盘,放在板的 ...

手焊也要加上啊,以后说不定要机器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焊也要加上啊,以后说不定要机器焊啊.

收到,谢谢!

楼主:
@21ic小管家 结贴现在又不行了啊?

网友K(2018-03-15):
SDRAM怎么去选取这个芯片的内存大小大小

网友(2020-05-10):
引用 网友G:
画429一定要注意,在使用SDRAM等高速外设时候,10人画板9个人达不到最大频率,还怪429的问题。其实是时钟线 ...

大神,stm32f429驱动sdram的布线有没参考的PCB,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