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关于中颖单片机的BLDC电机驱动

楼主(2018-01-06):
我是BLDC的初学者,看了人家的几块板子都是用的中颖的单片机加士兰的功率模块来做的,当然也有ST的单片机,我想问是不是中颖的单片机有现成的BLDC的驱动库?请问有中颖的FAE在吗?我现在有项目想用中颖的,可否提供技术支持?或者有大牛愿意教教的,我很感激。

楼主:
大家都没有用中颖的做过BLDC的控制吗

网友A:
有传感器的BLDC驱动,只要MCU速度足够快,应该很多MCU都可以吧。
中颖有专门的电机驱动MCU,带6路互补PWM输出的MCM模块,适合做变频器等电机驱动。
但是MCM模块是否适合驱动BLDC,没有研究过。似乎有一个手动设置输出的寄存器。
另外,如果对BLDC驱动不了解,可以用纯硬件的芯片,比如MC33035。
只是目前MCU的价格比专用的芯片还便宜,但是需要MCU编程的投入。

楼主(点评):
您说的硬件是不要带霍尔传感器的BLDC才行?有没有无感的方案。

网友B:
你不会看到的是我家的板子吧   中颖单片机+士兰IPM

楼主(点评):
我不知道是哪家的,就是个控制器

网友C(2018-03-30):
您好,我们是中颖芯片代理商,也做开发。不知能否帮到您,我的手机是18926068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