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干电池的防反接电路设计求助与探讨

楼主(2018-01-06):
条件:
(1)使用一节干电池供电(供电电压为1.6到1V之间)
(2)工作电流大概为180mA
( 3)静态漏电流小于10uA,(正常接电池时防反接电路漏电流)
(4)正常工作时压降小于0.1V(正常接电池时防反接电路压降)
我们自己试验了方案:
(1)我们现在试验肖特基管,发现sk2xx系列的用万用表测试时,正向压降为0.15V左右的样子,但是带载过流时发现压降为0.3--0.4V,所以说这种方式不行,
(2)我们用MOS管(一般的)做防反接电路,发现电压低于2V时,正常工作时的压降大于0.3V以上,(对于低功耗产品是不可接受的,影响电池能效转换)
(3)我们利用物理的外形进行防反接,干电池,正极为突出结构,负极为平面结构,在正极的接触铜柱套一层绝缘橡胶圈,正接时,正极通过绝缘圈孔和接触铜柱接触,正常工作,反接时,应为负极只能和接触铜柱的绝缘橡胶圈接触,不能形成回路,进行防反接处理,
我们现在想进一步的优化:
     (1) 不通过外形的方式进行防反接处理,其他方式防反接,防反接电路进行防反接处理

(本帖进行技术探讨和优化,希望大家集思广益,想到更好的办法,和更好的经验,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源入的地方并一个“电阻+发光二极管”,接反了就亮红灯提醒。

网友B:
还是从结构和提醒上下功夫,楼主的应用无法简单基于电路兼顾防反接和压降问题。非要用电路,MOS管防反接已是最佳效率的选择,注意用导通内阻低的型号,仅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从结构和提醒上下功夫,楼主的应用无法简单基于电路兼顾防反接和压降问题。非要用电路,MOS管防反接已 ...

我们已经选用那种低阻抗,低工作电压的MOS管了,效果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入的地方并一个“电阻+发光二极管”,接反了就亮红灯提醒。

客户是欧美的,对这个要求很严格的,安全性能,这个方案其他人做的,不是我们做的,其实设计两节电池串联(3v---2v),防反接电路很好做的,一节电池,1.5V低电压,真心麻烦,升压电路短时间反接还不会坏,时间长于5分钟,可能会挂,电压大于2V的某些升压芯片,对于1.5V的反接电压,不做处理都没事的,

网友C:
何不换个思维?做一个不保护但也不烧东西的电源电路就得了。或者两个方向都能用?

网友D:
看了一下低电压开启NMOS参数,标的0.5V~2V,可以试试找厂家筛选开启电压低于一定值的MOS。还可以考虑耗尽型的MO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已经选用那种低阻抗,低工作电压的MOS管了,效果不理想,

那你要先弄清楚,什么才是“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低电压开启NMOS参数,标的0.5V~2V,可以试试找厂家筛选开启电压低于一定值的MOS。还可以考虑耗尽型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要先弄清楚,什么才是“理想”。

用防反接电路,比较难,我们决定采用物理结构防反接,谢谢了,这的确是现实和理想的差距,

网友E:
很多MOS开启电压只有0.xV,但低于1V导通不够彻底。很多DC-DC升压芯片启动电压只有0.8V,升压到3.3V给MOS的G极,接反不工作,保护;正确连接升压工作,MOS压降大大减小。如果成本受限不能增加升压电路,那就只能考虑物理结构,如果电池都是正极凸起的,其实很简单,只需在正极位置放置一个圆环状绝缘体即可,厚度略小于正极凸起高度即可。

网友F:
结构能做到,不耗费电压降,而且也简单啊。

网友G:
还有一个机会,是加自恢复保险丝和短路二极管,反向直接短路掉然后自恢复保护。这个也需要尝试,我一个案子大电流遇到防止反接问题,也是一样郁闷,NMOS没办法阻挡后续的负载端续流二极管,那个就相当于反接直接短路掉。我也在尝试。不过,我那个问题没有结构能保护。

网友:
还是从结构上处理最简单

网友H:
一节电池供电,结构上考虑比较好

网友I:
还是从结构上切入

网友J:
二楼正解,好好想想办法,电路上可以实现的,多看几种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