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有源矩阵液晶显示器电源芯片MAX1664的特性及应用

楼主(2018-01-06):
有源矩阵液晶显示器电源芯片MAX1664的特性及应用

有源矩阵液晶显示器电源芯是美国MAXIM公司推出的一种开关电源,它具有升压、双路输出锁相等特点。文中介绍了MAX1664的引脚功能、内部结构、应用电路及其元件的选择。
    关键词:有源矩阵液晶显示器 脉冲宽度调制 锁相操作 底板驱动器 MAX1664
1 概述
MAX1664将输出电源和有源矩阵薄膜晶体管(TFT)液晶显示(LCD)的底板驱动电路集成在一起,其中包括一个脉冲宽度调制(PWM)的升压转换器,一个具有正负电压双输出转换器,一个LCD底板电源驱动器,还有一个使三个输出与底板时钟同步的锁相环。MAX1664是一种开关电源,其高频开关频率(通常为1MHz)和锁相操作允许使用最少和体积最小的外部元件
MAX1664具有下列的特点:
●MAX1664提供了两具直流—直流(DC-DC1和DC-DC2)的输出,其中DC-DC1输出电压从VIN到5.5V,DC-DC2为正负电压双路输出,第一路从VIN到+28V,第二路从0V到-10V(外加元件可达-20V);MAX1664还提供一个LCD底板驱动器;
●工作电压宽,从+2.8V到5.5V;
●负载电流可达500mA;
●DC-DC转换器的相位被底板驱动器时钟锁定,因而噪声很低;
●1mA的关机电源;
●三个输出“就绪”(RDY)信号显示。
2 MAX1664引脚功能
MAX1664有20个引脚,采用TSSOP封装,只有1.1mm厚,它的引脚分布如图1所示,各引脚的功能如表1所列。

表1 MAX1664引脚功能

引  脚名称功    能
1SHDN关机输入,当SHDN为低电平时,芯片停止工作。通常该引脚接高电平或IN(脚6)
2RDYDC-DC1、DC-DC2和底板驱动输出“就绪”指示信号
3FB1DC-DC1调节器反馈输入,一般调节为1.25V
4REF内部参考输出,该引脚和地(GND)之间接一个0.22μF的电容
5GND模拟地,该引脚可连至PGND1和PGND2
6IN芯片的供电输入端,电源电压为+2.8V~+5.5V
7FB2-DC-DC2负电压输出的调节反馈输入,一般调节为0V
8FB2+DC-DC2正电压输出的调节反馈输入,一般调节为1.25
9PLLCPLL补偿,补偿网络见图3
10BPVSS底板驱动器负电源输入,一般连接到PGND
11BPDRV底板驱动器输出
12BPVDD底板驱动器正电源输入,一般可连接到DC-DC1的VOUT1
13BPCLKDC-DC2电源输入端
14INPDC-DC2电源输入端
15LX2P内部P沟道MOSFET的漏极
16LX2N内部N沟道MOSFET的漏极
17PGND2电源模块地2,连接到PGND1
18PGND1电源模块地1,与PGND2连接
19LZ1LX1内部N沟道MOSFET的漏极
20FPLL为了与PLL同步,此引脚用来建立输入频率范围,分别接GND、RET或IN,可得到不的输入频率,见表2

3 MAX1664内部结构
MAX1664的内部结构框图如图2所示。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即一个脉冲宽度调制(PWM)的升压转换器(DC-DC1),一个双输出(正负电压)转换器(DC-DC2),一个底板电源驱动器,还有一个使三个输出与底板时钟同步的锁相环。

3.1 DC-DC1升压转换器
DC-DC1使用一个电流型升压脉冲宽度调制(PWM)装置来产生正的可调电压,调节范围从3V至5.5V(不小于VIN)。这个转换器使用一个最大接通电阻为0.5Ω的N沟道MOSFET,它的开关频率的相位已被底板时钟锁定。表2描述了DC-DC升压转换器可能的开关频率操作。

表2 开关频率操作

PLLfBPCLK(kHz)fDC-DC1(kHz)fDC-DC2(kHz)fDC-DC1:fbpclkfDC-DC1:fbpclkN*
IN40~72640~1152320~57616:18:132
REF72~48640~1152320~57624:112:148
GND20~36640~1152320~57632:116:164

3.2 DC-DC2双路输出
DC-DC2使用一个被同步和被定时的PFM装置来提供正电压和负电压输出。 当开关脉冲出现时,其输出电压与DC-DC1同步,这样可使转换器的相互干扰和次谐波影响达到最小。DC-DC2外接电感的电流总是不连续的,这样可对两个输出分别进行独立调节,从而使一个输出在另一个输出没有负载时具有100%的负载。
3.3 底板电源驱动器
MAX1664提供一个低阻抗的底板电源驱动器(见图2)。它可将BPCKL信号(底板驱动器时钟)从一种逻辑电平转换成BPVDD电平和BPVSS电平。底板驱动器由个N沟道和一个P沟道大电流MOSFET的互补对组成。当BPCLK的电平为高或为低时,它将分别驱动BPRV变成BPVDD或BPVSS。底板驱动器的电源可以从DC-DC1的输出,即VOUT1来获得。
3.4 锁相环
MAX1664内部还有一个锁相环(PLL),它使PWM和PFM转换器的时钟与底板时钟同步,这将使噪声和干扰达到最小。PLL是一个工作于多种频率的装置,它为DC-DC1和DC-DC2分别产生标称频率为1MHz和500kHz的时钟。PLL通过引脚分别接IN、REF和GND(见图2)的时钟,这个时钟与底板时钟在相位检测器中进行比较,所得到的信号再进入VCO(压控振荡器),由VCO输出锁了相的标称频率为1.92MHz的时钟信号,再经过2分频和4分频后分别作为DC-DC1和DC-DC2的时钟信号。
4 应用电路及元件选择
MAX1664的应用电路如图3所示。
4.1 输出电压的选择
三个输出电压和底板时钟的直流偏压(图3中A点的电压)都是可以调整的。对每个输出电压可以使用两个精度为1%的电阻来调节。这些电阻,可以通过方程来计算。
a.DC-DC1输出电压
对于VOUT1=5V,典型值R1=100kΩ,R2=301kΩ。为了得到不同的VOUT1,可以先给出VOUT1,选择R2=100kΩ,CFB1=50pF,再计算电阻R1,R1由下式确定:
R1=R2(VOUT1/VFB1-1) (1)
b.DC-DC2的正电压输出
对于VOUT2+=15V,典型值R8=49.9kΩ,R7=549kΩ。为了得到不同的VOUT2+,可先给出VOUT2+,选择R8=49.9kΩ,而R7按下式选择:
R7=R8(VOUT2+(VFB2+)-1) (2)
c.DC-DC2的负电压输出
对于负电压输出,FB2-的阈值电压为0V。对于VOUT2+=-5V,典型值R5=49.9kΩ,R6=200kΩ。为了得到不同的VOUT2-,选R2=49.9kΩ,而R6为:
R6=R5‖VOUT2-/VREF‖ (3)
d.底板驱动器的直流偏压VDCBS
对于VDCBS=VBPVDD/2,典型值R3=R4=100kΩ。为了得到VDCBS的不同值,可由选择R4的值来计算R3,即
R3=R4[VBPVDD-VBPVSS/VDCBS-VBPVSS]-1 (4)
4.2 电感的选择
如图3所示,电感L1的最佳值为3.3μH。为了使工作频率达到最高,L1的直流电阻应小于300Ω。如果L1的值较大(如4.7μH),则能增加DC-DC1输出电流的能力,但这将增大体积和为了环路的稳定而附加输出滤波电容为代价。电感L2的典型值为4.7μH。在较大的输入电压(如5V)和低开关频率(小于400kHz)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增加L2的值(从6.8μH到10μH)来流峰值电流。在有些情况下,可以利用减小L2的值来提高DC-DC2输出电流的能力。对DC-DC2来说,输出电压、开关频率、电感值和负载电流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
4.3 提高输出VOUT1
为了使VOUT1输出电压提高到5.5V以上,应该连接一个如图4所示的补偿电泵电路。图中连接的电路将提供一个电压为10V,电流为150mA的输出。在2VIN到10V之间的其它电压可通过适当选择R1和R2的值来确定。C2~C4由两个3.3μH的陶瓷电容并联组成,这样可以满足贴片电路1.1mm厚度的要求。如果没有厚度限制,可以使用容量大的电容来代替两个并联电容。
4.4 3.3V~-20V充泵的配置
对于要求负电压为-20V的应用,可在VOUT2-输出端加一个反向充电泵电路,如图5所示。CF的典型值在0.47μF到1μF之间,COUT在4.7μF到10μF之间。作为一般准则,COUT是CF的10倍。
最后要指出的是,MAX1664是一种高功率开关电源,要特别注意供电电源电路的连接和旁路电容的连接。电路板的布线要细心操作。旁路端IN和INP之间用一只33Ω的电阻隔离(见图3中的R9)。另外,功率元件要注意屏蔽,接地点的连线要特点小心处理,否则将影响各输出的稳定性。图3中的二极管D1~D3应采用高速的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