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慧眼识芯片型号

楼主(2018-01-06):
坏了个U盘,内部Flash芯片代码为29F64G08AATE1,谁的慧眼能识别芯片厂商和系列?

网友A:
不知道呢

网友B:
intel 的 nand啊.

网友C:
存储颗粒,另外一边应该是控制器。

网友D:
https://media.digikey.com/pdf/Da ... Fs/MT29FxG08xAA.pdf
不同厂家只要脚位/电压一致应该可以直接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