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啊!共射-共集组合放大电路共射(前级)输出电压不等于共集(后级)输入电压的问题

楼主:
不是说组合电路的前级输出电压等于后级输入电压么,为什么在共射共集组合电路的情况下不是?有师傅说是负载效应?真心不懂,希望有能人帮忙。

网友A(2018-01-06):
你的“共射共集组合电路”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共射共集组合电路”在哪里?

上传了

网友A:
电原理图没有错,小信号等效电路也没有错。
第一幅图中紫红色框中和第二幅图中绿色框中所示,既是第一级输出信号,同时也是第二级输入信号。
不知道你所说“共射(前级)输出电压不等于共集(后级)输入电压的问题”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原理图没有错,小信号等效电路也没有错。
第一幅图中紫红色框中和第二幅图中绿色框中所示,既是第一级 ...

你看下两个等效图 其中au1的分子即共射输出信号与au2的分母即共集输入信号 即使在没约去之前也是不等的

楼主:
日常一刷做等高手解答

楼主:
其实问题就是图中的au1的分母不等于au2的分子啊 即使没约去之前也不等

网友B:
谁能看清弄懂,帮忙这个头条2天的问题

网友C:
很简单啊!
楼主的疑惑是au1的分子不等于au2的分母,但是楼主可能没有注意到,尽管au1的分子与au2的分母都是中间电压um(看不清图中的标号,暂且用um表示),但是这个电压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示的。
在前级的增益表达式中,um是用前级晶体管的输出电流ic乘以负载电阻的形式表达的,只是在其表达式中根据ic=beta*ib的关系,将分子分母中共有的ib约去了,所以其分子就变成了beta*(Rc1||Ri2)。
在后级的增益表达式中,um是用后级的ib乘以晶体管的输入电阻形式表达的,同样在增益表达式中约去了分子分母共有的ib,所以其分母就是后级的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啊!
楼主的疑惑是au1的分子不等于au2的分母,但是楼主可能没有注意到,尽管au1的分子与au2的分母都 ...

你说的我知道啊 但你看看即使在没约去之前 前级的输出电压也不等于后级的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啊!
楼主的疑惑是au1的分子不等于au2的分母,但是楼主可能没有注意到,尽管au1的分子与au2的分母都 ...

请看下图

网友D:
公式推导了这么复杂在实际中没什么必要,其实计算电压增益非常简单的,在不考虑负载时的电压增益就是Rc两端的静态电压除以26mV,接上负载则Rc和负载用简单的分压定律计算。

网友C:
你的AU2的那个式子,分子用ib2,分母用ib1,如何进一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AU2的那个式子,分子用ib2,分母用ib1,如何进一步计算?

是啊,明白了!其实我的公式和图片的公式是等式来的,只是用图片的公式能更好的看出是au2约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式推导了这么复杂在实际中没什么必要,其实计算电压增益非常简单的,在不考虑负载时的电压增益就是Rc两端 ...

也是蛤,不过可能就是想把它搞明白的感觉把